[优派]
一台 AOC TFT22w90ps1 2296vw显示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2-10-01):
一台 AOC  TFT22w90ps1 2296vw 显示器简单维修   21.5的屏   大家好,今天国庆给大家发个帖子。昨天接到一台 AOC  TFT22w90ps1 显示器,问题是: 不加信号,其他工作一切正常。 客户放下也没说什么,就说到其他处修过,没修好,留了个电话就走了。。

不多说了,直接把显示器打开一看,驱动烧黑了。只好改驱动板了,客户以前的驱动板是用5V电的。我手头现在没有小驱动板了,只好用大板改个了,没多想直接就飞了3个线屏可以点亮。驱动板默认是19的驱动,不是全屏亮一下就黑了,心想应该是驱动问题亮一下就黑了,那就开刷吧。刷了6个 21.5的驱动都不行。要么不亮,要么不全屏。搞了半天,找了个22的驱动干上去,居然好了,满屏,还是亮一下就黑。 纳闷了,高压和灯管是好的啊。客户拿来我还试了一下,不会亮下就灭的啊。接下来我是下灯管。19的灯管,亮了,不会灭。电源板应该是好了,于是一根一根是屏上的灯管。都好着了,都好为什么亮一下就灭?、??一下子有想起驱动板。以前用的是5V的。我给改成12V的大板,是不是电压不够啊。我量了下电源板电源 5V 5.3V  12V量的17V 空载电压,都是正常的,把驱动板哟接上,量了一下,12V变成9V了,明显低了很多。怪不得亮下就灭,22的灯管负载不起。19的功耗低还可以点亮。 看下电源板,客户拿来的是雷击了,会不会是电源IC不稳定了,有想了下,客户拿来不加信号但是也不会亮一下就黑。先不看电源板了,估计是好的。电源应该是负载不起这么大的电流。我把驱动板单独供了个12V的点。,试了下故障还是一样,电源板12V正常了,不会驱动板有问题吧,可以刷驱动,也可以点亮屏应该是好的。中午先吃了个饭。来了又看那个显示器。怎么可以吧12V的驱动供5V电工作 研究了一下,其实12V进驱动板后还是转换成5V工作的,驱动板上面有个电源管理IC,12转 5  3.3 1.2 的八角芯片,看下图。我把12V 5V 的两个角连在一起就可以用5V工作了

这个机子就算真么修好了,可能有很多人会这么修,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改的驱动板。发帖不容易,希望大家看了给加分。

网友:
忙去了,来客户了.

网友:
支持. 开眼界了. 我还没试过这样短法呢.
我也有遇到过不接信号正常, 接信号就不行,一直没头绪
不知道驱动板哪里出问题了.  当然(VGA是有测的)

网友:
嗯,觉得好,给为加点分可以吗

网友:
受教不浅呀。

网友:
这段时间修了这么几个。。这种显示器开始坏开了

网友:
谢谢ChuBin给我加分

网友:
电源板通过5v,和12v取样,如果12v电压升高了,那么5v电压就降低了,你接12v上,那么12v负载了,5v的电源就升高了,一升高就保护了,两者是和运放的加法器是一样的,你可以把驱动板上的5v直接接到电源板上的5v上,这样负载平衡了,就正常了

网友:
太初级的问题了,加不了分的。

网友:
嗯,是啊。我就是直接把驱动板的5V接到12V的。谢谢版主指导。一定会好好学习

网友:
恩!恩!!维修的不错啊!

网友:
我都是从电源板上的3根线 焊在驱动板上的  12V转5V 有保护二极管 的就不 取掉芯片 没有就取了!

网友:
直接连在一起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具体还要看电路了。

网友:
驱动板不是有5V  12V的跳线吗

网友:
很好就不用那种驱动板了,那种驱动不全啊 你说的是2025吧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还没开始修显示器,呵呵

网友:
12v 改5v 我是直接摘了芯片,电感上飞5v电。
不用八角芯片,待机电流会偏高,这个楼主没发现吧。

网友:
12V 的驱动板,不是电源板

网友:
直接把5V稳压IC去掉连通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没试,直接连电感也可以是吗、?

网友:
8脚芯片可以不用的

网友:
嗯,好的。下次试试

网友:
驱动板是不是有点落后了,现在的有电源跳帽的

网友:
还是换掉那个芯片吧,很便宜的

网友:
直接焊电感一只脚就可以了

网友:
这点小事也在大费文章,直接把5V接上驱动板的电压跳线帽就得了(即把跳线帽跳到5V)

网友:
我这次买的没有跳线帽。小驱动板用完了才这么改的。

网友:
为什么要12V 5V短接 就是5V了,没这么改过,直接飞到电源管理芯片5V所连的位置不是可以吗

网友(2015-03-04):
恩!恩!!维修的不错啊!....

网友:
这样稳定么?

网友:
从没试过这样短接的

网友(2016-01-22):
能讲一下5v和12v连在一起是怎样工作的吗?

网友(2017-08-11):
这种问题, 只是要经常改显示器驱板的人都 会碰到,5V直接飞到电感上就行了

网友:
不错啊,你这种改法我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2017-10-18):
中间的那个是12转5v的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