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X/53FPK(日本原装的)笔记本待机电流忽高忽低,而且还伴有咔咔的响声,

楼主(2012-10-01):
东芝AX/53FPK(日本原装的)笔记本待机电流忽高忽低,而且还伴有咔咔的响声,  开机电流忽高忽低 0.02--0.428V  而且伴有咔咔的响声,  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  能听到  显卡芯片附近有咔咔的响声,
只要通电就有。             请各位指点一下,从哪里入手。

网友:
你的这个电源不怎么好。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的可调电源吧!

网友:
那你看下附近有没有大电感 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触发后短路循环,查查是不是有供电短路

网友:
我觉得是自动触发  然后后接有短路!查各个转换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嗯!你先换个可调电源吧!若还是如此则就检查主板个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             本子已被客户拿走。

网友:
不好修。这种本子

网友:
怀疑哪部分电源有问题拆掉芯片和MOS管(一起)再看

网友:
各大供电的对地组织

网友:
没修就拿走了吗

网友A:
貌似用户对你不信任,检查时很生手。。。。。。

网友:
直接更换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用户对你不信任,检查时很生手。。。。。。

客户说贵,  我报价才不到200快。

网友:
报价不到200不算贵,总得给自己留点余地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