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电磁炉功率灯一直全亮

楼主(2012-10-01):
美的sh219电磁炉,一插上电,那排功率灯就全亮,使用过程中加减功率,灯无变化,也是一直全亮,电磁炉加热不受影响,只是看不清功率有多少格,很不方便,请问怎么能恢复正常
使用

网友:
奇怪呀,怎发来电源版?只是控制面板坏了,可上网找一下对应的板买一块就是了,也不贵呀

网友:
应该是功率灯后面串位了。

网友:
清理下那块面板,是不是油烟的问题。

网友:
问题不大,对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