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开机笔记本常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01):
请高手们给我指点下,为什么开机就风扇常转.而且不停,风扇转速高的吓人.我以为是主板有问题,换了一块主板还是这样.
请求指点.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温度很高。笔记本风扇是温度控制的。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确实是这样,HP CQ40也是常转的

网友:
找点位图,看温控芯片引脚信号,这个风扇最大转速为4500转

网友:
是不是 amd 要是amd的 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常转说明散热好啊

网友:
看看HP的BIOS里面有没有这一项,HP g4的本bios里面有这一项的,可以关掉,就改成了温度高了才转。

网友:
风扇被该过吧?

网友:
楼主先下个BIOS

网友:
HP AMD的机子都是这德性

网友:
风扇换一下试试哦

网友(2012-11-02):
多换几个BIOS 肯定有一个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