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应急处理宝典

楼主(2012-10-01):
   电脑故障应急处理宝典——菜鸟必读!

      朋友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许多的突发故障,这些故障的起因可能是软件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硬件故障引发的,或是其它的因素……那么,我们这些初级的电脑用户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事件呢,请看下文:

        遭遇停电

        现象:显示器,主机,音箱等会在一瞬间“强行关闭”。

        现象分析:这是突然“停电”造成的。由停电的瞬间产生的电压波动会冲击电脑硬件的芯片,电路,电阻等。而一旦停电时您正在进行磁盘读写操作,则有可能产生坏道,或当你在编写文稿时,则数据资料就会丢失……

        应当之策:配电脑时选配个品牌电源,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从电源上减小电压波动对硬件造成的不良影响。停电后,关闭所有电源,以防下次来电时显示器和部份ATX电源同时启动,这样会造成对硬件的不良损害。当您用WORD编辑文稿时,用上WORD的自动保存功能。如果停电的瞬间恰好您在对磁盘进行操作,建议您下次开机不要在启动时跳过磁盘检测,检测有无产生坏道。一旦发现坏道,则用NORTON,PQMAGIC等工具软件来修复或屏蔽坏道。另外,如果您经济上许可,建议选配一个UPS,为电脑提供一段时间的断电保护。

        自动关机

        现象:电脑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突然自动关闭系统或重启系统。

        现象分析:现今的主板对CPU有温度监控功能,一旦CPU温度过高,超过了主板BIOS中所设定的温度,主板就会自动切断电源,以保护相关硬件。另一方面,系统中的电源管理和病毒软件也会导致这种现象发生。

        应当之策:上述突然关机现象如果一直发生,先确认CPU的散热是否正常。开机箱目测风扇叶片是否工作正常,再进入BIOS选项看风扇的转速和CPU的工作温度。发现是风扇的问题,就对风扇进行相关的除尘维护或更换质量更好的风扇。如果排除硬件的原因,进入系统,从“吻到死”的安装光盘中覆盖安装电源管理,再彻底查杀病毒。当这些因素都排除时,故障的起因就可能是电源老化或损坏,这可以通过替换电源法来确认,电源坏掉就换个新的,切不可继续使用,会烧毁硬件的。

        系统当机

        现象:桌面被锁定,鼠标不能动,严重时连热启动(ALT+CTRL+DEL)都不行。还有就是蓝屏现象。

        现象分析:“吻到死”系统自身的BUG以及各软件间的兼容性问题是该故障的原因,也可能是用户同一时间运行了过多的大程序,从而导致进程阻塞,引发当机。

        应对之策:当机分2种,真当和假当,二者区分的最简单方法是按下小键盘区的Numlock键,观察其指示灯有无变化。有,则假当;反之,真当。假当可以同时按下ALT+CTRL+DEL在出现的任务列表里选定程序名后标注没有响应的项,单击结束任务。真当,只有冷启动了。对于蓝屏,在按下ESC键无效后,选择重启,按机箱面板上的复位键。对于兼容性问题,可以从卸载“问题”软件和更新主板BIOS和相关主板驱动程序上来解决。

        病毒发作

        现象:系统运行缓慢,当机,非法操作,硬盘灯乱闪,经常蓝屏,以及莫名奇妙的系统提示……

        现象分析:病毒实质上是一种恶意的电脑程序代码,病毒通过大量的自身复制,同时在系统中隐秘运行,占有系统资源,严重的还会对软件和硬件造成破坏,如CIH,硬盘锁等。

        应对之策:道高一尺,魔低一丈,病毒的克星是杀毒软件。一旦怀疑自己的机器染上病毒,请重新启动系统到DOS,运行正版的杀毒软件(DOS版)这样可以杀掉在“吻到死”下杀不了的病毒;而后再启动到系统桌面,运行杀毒软件的WINDOWS版本进行再杀毒。另一方面,由于病毒发作严重时会破坏一些文件;我们就在病毒发作之前把重要的文件备份到C盘之外其它驱动器,且把数据文件的属性设定为只读。同时,大家要时刻更新杀毒软件病毒库,少用盗版碟,已上网的朋友们对不明的邮件附件千万不要下载。

        系统故障

        现象:进不了系统,典型表现为开机自检通过,在启动画面处停止,或显示:The disk is error等有E文提示的诸多现象。

        现象分析:此为系统故障,可由很多原因引起,比较常见的就是系统文件被修改,破坏,或是加载了不正常的命令行。此外,硬盘的故障也是原因之一。

        应对之策:首先要尝试能否进入安全模式,开机按F8键,选择启动菜单里的第三项:Safe
      model(安全模式)。进入安全模式后,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和系统文件检查器来找寻故障,遇到有“!”号的可以查明正身再确定是否del或设置中断。也可以重装驱动程序,系统文件受损可以从安装文件恢复(建议事先就把WINDOWS的安装盘复制在硬盘里)。如果连安全模式都不能进入,就通过带启动的光盘或是软盘启动到DOS,在DOS下先杀毒并且用Dir检查C盘内的系统文件是否完整,必要时可通过系统软盘进行Sys
      C:,恢复相关的基本系统文件。如果C盘内没有发现文件,则只有对系统进行彻底重装。

        驱动丢失

        现象:开机时16色显示,放音频文件时显示“XXX”设备正被占用。

        现象分析:排除病毒的原因后,这种现象多发生在用过N个月的老机子上,或用户新近动过主机内的部件,(如显卡和PCI卡),则可能造成该硬件的接触不良,导致系统实质上并没有彻底检测到相关硬件。

        应对之策:重新安装显卡的驱动程序,并检查相关配件与主板是否完全接触:一是要保证显卡,声卡金手指上的清洁,二是将其插入相关插槽时用力适当,对准垂直插入即可,再接上与之搭配的音箱和显示器连线。必要时,可以更换PCI卡的插槽位置,避免和显卡产生资源冲突。

        开机黑屏

        现象:开机黑屏,没有显示,可能会有报警声。

        现象分析:硬件之间接触不良,或硬件发生故障,相关的硬件涉及到内存,显卡,CPU,主板,电源等。电脑的开机要先通过电源供电,再由主板的BIOS引导自检,而后通过CPU,内存,显卡等。这个过程反映在屏幕上叫自检,先通过显卡BIOS的信息,再是主板信息,接着内存,硬盘,光驱等。如果这中间哪一步出了问题,电脑就不能正常启动,甚至黑屏。

        应对之策:首先确认外部连线和内部连线是否连接顺畅。外部连线有显示器,主机电源等。内部有主机电源和主机电源接口的连线(此处有时接触不良)。比较常见的原因是:显卡,内存由于使用时间过长,与空气中的粉尘长期接触,造成金手指上的氧化层,从而导致接触不良。对此,用棉花粘上适度的酒精来回擦拭金手指,待干后插回。除此外,观察CPU是否工作正常,开机半分钟左右,用手触摸CPU风扇的散热片是否有温度。有温度,则CPU坏掉的可能性就可基本排除。没温度就整理一下CPU的插座,确保接触到位。这之后还没温度,阁下的CPU就可以升级了:(除了上面的方法外,还有一招必杀技:用拔跳线的方法清除BIOS设置或更换主板的CMOS电池。当这些方法都尝试过并全部失败的话,就可以召唤大虾哥出山相助了。

        怪响异味

        现象:听到怪响或者闻到异味。

        现象分析:怪响,可能是由于硬盘的坏道造成硬盘发出的(格格的刺耳声);也有可能是硬盘,光驱螺丝没有上牢,造成机箱的共振。异味,多为焦糊味,很刺鼻子的那种。

        应对之策:首先关闭电源。若是怪响,则打开机箱面板,一一检查,若是坏道,则修复或屏蔽。对于异味,要千万小心。这时用你的鼻子闻闻,找到发出异味的部件,然后卸下交由电脑公司处理,在这中间,大家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消费者权益。(没过质保期的——该换的换,该修的修。)这个千万大意不得!因为,笔者的昂达光驱就是闻到焦糊味后断电不及(慢了N秒)给活活烧坏驱动芯片(Firewall)的,而后,再拿钱找JS大叔也没办法。(所以大家如果闻到异味,马上断掉电源,然后再下开机箱寻找原因,但是显示器千万别开,只能交由专业人员维修,那可是有高压电的,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系统故障

        现象:进不了系统,典型表现为开机自检通过,在启动画面处停止,或显示:The disk is error等有E文提示的诸多现象。

        现象分析:此为系统故障,可由很多原因引起,比较常见的就是系统文件被修改,破坏,或是加载了不正常的命令行。此外,硬盘的故障也是原因之一。

        应对之策:首先要尝试能否进入安全模式,开机按F8键,选择启动菜单里的第三项:Safe
      model(安全模式)。进入安全模式后,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和系统文件检查器来找寻故障,遇到有“!”号的可以查明正身再确定是否del或设置中断。也可以重装驱动程序,系统文件受损可以从安装文件恢复(建议事先就把WINDOWS的安装盘复制在硬盘里)。如果连安全模式都不能进入,就通过带启动的光盘或是软盘启动到DOS,在DOS下先杀毒并且用Dir检查C盘内的系统文件是否完整,必要时可通过系统软盘进行Sys
      C:,恢复相关的基本系统文件。如果C盘内没有发现文件,则只有对系统进行彻底重装。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这个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