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0a闪屏

楼主(2012-10-01):
清华同方K40A闪屏,外接正常,换了屏线 ,问题依旧,无意间手按住主板上的屏线接口,会正常,以为虚焊,补焊后故障还是依旧,只要按住屏线接口的一端马上正常,请高手赐教

网友:
还是先换个屏试吧 不管你按了什么接口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先拆开看下是LGWX3的屏。如果是百分百是

网友:
要是LG的屏 就换吧

网友:
以为正常就好了   好像是LG的   那等下换个看看

网友:
LG的先换屏试试,屏线接口加焊试试

网友:
用板水擦下主板上屏线的接口,如果还是不行就换屏看看吧

网友:
关键是也洗过了   也加焊过了,就差换屏了····纠结啊

网友:
怎么没屏呀?

网友:
订个屏吗   换比修好

网友:
做维修的楼主没有屏吗???

网友:
先换个屏试吧

网友:
还是换个屏吧 外接都正常了 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更大些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