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换用烙铁换硬盘电路板保险电阻 悲剧了,求指导

楼主(2012-10-01):
保险电阻坏了,自己准备拆了,然后用焊锡直接连起来。好不容易把保险电阻换下来,然后,一看悲剧了,两端都是塑料, 这下怎么能焊连通起来啊
图中f1 处

网友:
用刀片刮刮 不就可以焊了吗

网友:
不可能全是塑料 要不怎么导通的 刮刮看是不是外皮塑料吧

网友:
图片是半截的,你的意思是原件两端的焊盘都没有了是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只能更换新的原件了

网友:
飞线到不是塑料的地方呀

网友:
找条细铜丝 飞到别的元件上。

网友:
那可能是保险没有拆干净。用热风枪吹下来。

网友:
细心就能发现技巧

网友:
这种板子薄的,温度别调那么高,而且一定要用助焊剂,现在说这个晚了,你就附近找两端的,飞线吧

网友:
用风枪干干净,直接一坨锡堆上

网友:
飞线肯定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一把和槍就可以搞定了
加註和記錫多一點
讓銲槍能側邊接觸到兩點

网友:
直接飞 很简单、、

网友:
是啊,直接飞,看看两端都连接那里,飞线

网友:
找下线路,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
找个费板多练几次   就会了

网友:
真笨啊。从引脚那里连上不接ok了。

网友:
温度不够硬取,把镀锡层搞掉啦

网友(2012-11-09):
刮刮看,飞线吧

网友:
飞线应该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