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版号K42JR 2.0 通病掉电!!1

楼主(2012-10-01):
   今天接一台本子,华硕A42J版号K42JR 2.0  故障为不触发
        拆机,把CMOS电池去掉,自动上电,电流上到0。8左右,主板上被补了多根线,原来 是二修,客户还说没有修过,不管了,
   测吧 ,当把无线网卡拿掉时,电流能跳到1。5   1。8  而且有跳变,但是不亮机,重点怀疑EC和南桥,此板为HM55 芯片组,当测到LID时,为0V,故障浮出水面,经测为休眠开关损坏,摘除,呵呵   可以触发了,但是卡LOGO!!!
        看了一下,此板被上家动过保护隔离,动过BIOS ,怀疑是上家把BIOS 刷错,刷吧,找了个BIOS刷 上去,以旧是卡LOGO。从官网下载的只有2M,而这个板的是4M,官网下的点不亮,只能从论坛下了,前后下了2。0版本的多个BIOS 都是卡LOGO。或者点不亮,没办法上论坛搜索!!!
      发现此机器此故障挺多,但都没有解决,有一哥们说是可以合成BIOS,下载下来,哎哟喂,可以进系统了,高兴!!! 但是,一两分钟的样子掉电,     然后再试多个版本,以旧掉电!!!重点查温控,温控那块都搞了,也不行,网上有人说换了南桥也不行,本人重点怀疑是BIOS版本不对,主板在运行的时候要调取BIOS资料发现不对,才掉的电!!!希望兄弟们,如果有此机正在修,又确定这此机的BIOS是好的,发一个给我,我们共同来解决这个通病!!!我的主板,板号是:K42JR  2。0

网友:
前几天接到一个同行进水的不亮 最后修亮开机进系统98° 合成BIOS也不行 但不死机  只是不稳定 时亮时不亮 CPU I5的 我怀疑上家换了南桥所以导致BIOS版本要刷 可是合成了刷亮还是温度高  加上时亮时不亮 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
我的本是K42JZ,只字之差,还是帮不了你

网友:
您好  請問妳DIMM槽那張綠色條碼是什麼機種

別看板號  華碩板號只是方便找線路圖

正確看法是看綠色那張貼紙

网友:
学习,学习,我这也有一台不触发

网友:
A42JR  内存贴纸上写明

网友:
我在去年碰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修好后进系统几分钟掉电,没找到BIOS最后没修了
我现在只有K42JR 4.0的

网友:
这些问题,我就是看看都晕了

网友:
手头上回收到此的的料板 摔得严重变形 硬盘居然还是好的 CPU 内存是好的 主板有些变形

网友:
看来这种掉电难搞呀!

网友:
刷了八楼的BIOS 问题解决了!在此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
是吗,我也下来试试

网友:
我有一台不触发,3V,5V 正常

网友:
这个BIOS不对风扇会狂转,5分钟掉电

网友(2012-11-06):
好费呀呀工恭恭敬敬

网友:
那个待机的芯片在那

网友:
我的是K42JP的.不知道BIOS相同不

网友:
你如果没换过南桥的话,可以用U盘下载官方BIOS,进BIOS中刷一下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机子的BIOS怎么刷都不行,要原厂的

网友:
你说的是内存槽上的绿色标签吧,是K42JP 我说过了

网友(2014-11-13):
我修过这机,但没有备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