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MAG WG94K显示器花屏问题

楼主(2012-10-01):
今天接了个客户的显示器美格MAG WG94K,显示器用1-2显示后屏幕有花屏竖线,改高屏幕HZ后屏花的更厉害,拆开看电源板和驱动板没有电容鼓包与虚焊的情况,板子上也没有锈迹,排线也没锈迹,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哥,什么都想了。怎么不考虑一下屏本身坏了啊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逻辑版 屏供电 有一个小的 三级管

网友:
先换下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如果屏没坏,就是驱动板的毛病

网友:
花屏竖线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2013-05-10):
这个屏,下边有四个罗丝,但我抠不出来,你怎么拆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