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是I3 380 能支持I3 2350处理器吗?

楼主(2012-10-01):
顾客送来一宏基笔记本E1-471,不知什么原因屏加外壳已严重摔裂,硬盘,内存我下到别的机器上测试OK,测试原主板(只上了CPU,内存,风扇,其他全没有连接),风扇一转后掉电,并且硬盘灯有轻微的闪,同时带有轻微的嘀嘀声,与灯闪同步。过后再按开机键就没有反应了。现在想测试CPU是否坏了,用老弟的HP CQ42 I3 380的机器测试CPU,开关电源灯一亮就灭了,而且适配器接口的灯也跟着灭了,不知道是I3 2350处理器坏了呢?还是不支持这个二代的I3处理器?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通用     可以用2代的I5式

网友A:
2350是二代的酷睿,是1155针,搭配HM65以上的南桥,380是一代的酷睿,是1156针,搭配的是HM55的南桥,这两个CPU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可以代换,同时也代换不了,因为你装不上去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请问一下你说的1155针和1156针是指的CPU的针脚数吗,怎么我买的I系列的假负载是899针的.

网友:
笔记本的I3,I5肯定不是1155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50是二代的酷睿,是1155针,搭配HM65以上的南桥,380是一代的酷睿,是1156针,搭配的是HM55的南桥,这两个 ...

同时都能装上,因为CPU座是一样的,好像都是899,我是装上了,只是开不了机

网友:
用不成的。

网友:
一代和二代应该换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50是二代的酷睿,是1155针,搭配HM65以上的南桥,380是一代的酷睿,是1156针,搭配的是HM55的南桥,这两个 ...

你们把台式机和笔记本搞混了,他说的台式机的

网友:
一代跟二代的换不了的

网友:
二代三代貌似可以,一代不行

网友:
一代不行,你改个桥试试

网友:
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