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悬赏求助联想G430开机掉电一例

楼主(2012-10-01):
机型:联想 G430  板号:LA-4211P  PM45芯片组 IBM南桥、KB926QF EC

故障:开机后一会后掉电,但屏不亮,掉电瞬间屏会有闪一下的现象,但没有背光,也看不到开机LOGE。去掉内存、CPU也同样会掉电,但电流也有变化。检测CPU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测内存CLK_SMBDATA、CLK_SMBCLK波型正常,并观察电流确定已过内存,能读到显卡。本来想先去刷个BIOS,可不给力的是我们这的编程器比较老,像PM45芯片组以后的连个的BIOS芯片型号都搜不到的(今天刚让老板又定了一个新的编程器),因为显卡是G98的,虽然知道这种显卡很少坏的,但因为实在没有思路了,客户又催的急,没办法就把显卡加焊了,顺便也加焊了南桥,现在故障还是一样(可以确定加焊后的南桥、显卡没有造成二次故障),CPU、内存均换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散热就不用说了,因为看上电电流确定可以跑马了,于是想飞线接个诊断卡看看掉电时跑的什么码,没想到的是又一奇怪现象出现了,飞线接好诊断卡后,开机瞬间诊断卡也会闪一下就灭了,而且是在掉电之前。掉电后的待机电压还是正常的。现在也不也乱修了,在没有其它思路之前,只有先等新的编程器到了刷个程序看看。

修到这里本人也没思路了,特在此求助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位朋友修到过此类机器类似现象的,请给个维修思路,问题决后本人将会拿出现金10元给最终帮助解决问题的朋友,作用小小的奖励。希望各位朋友对于这种故障都能说一说自己的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0-2 09:38):
请问一下大家PM45北桥上面有三个电容的阻值是O,正常吗

网友:
联想的这个机器修到过掉电的。一次是加焊EC好的。还有两次都是感觉开机了就掉电,后来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A:
好多机器的PWM芯片PG脚是没用到的。

网友B:
g98显卡虚焊,坏的也挺多

网友C:
纳尼!掉电还有供电???掉电查隔离保护啊

网友:
当初也怀疑过EC,所以也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98显卡虚焊,坏的也挺多

这种显卡虚焊、坏的较多,说实话我碰到这显卡出问题的真是太少了。

网友:
查下各路温控,加焊下各路供电电感

网友E:
10块也太少了吧。要么就不要。个人意见不代表所有意见。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机器的PWM芯片PG脚是没用到的。

你的意思对各供电是否正常再一一检测一边,例如没有电感的那些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块也太少了吧。要么就不要。个人意见不代表所有意见。请见谅

呵呵,这只是作用一种奖励,各位仁兄该不会想靠这个赚钱吧,呵呵,我想大家都是想在这里互相学习的,应该没有其它的目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纳尼!掉电还有供电???掉电查隔离保护啊

兄弟请看贴子,即使掉电待机3v 5v也是能正常产生的,你感觉这与保隔电路的关系有多大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请看贴子,即使掉电待机3v 5v也是能正常产生的,你感觉这与保隔电路的关系有多大呀

各路PG正常,吗

网友F:
这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还是先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路PG正常,吗

大电感处的都测了,一些没电感的地方没去测、都过了内存了,应该都正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还是先刷BIOS吧

谢谢你的提醒,其实早就想刷BIOS了,可是这编程器太不给力了,刷BIOS的话只有新的编程器到了

网友G:
关键的你还没有测试,后级供电是否有问题动不动就干桥显卡,万一造成二次故障怎么办

网友H:
各方面阻止如何呢。掉电故障还是微微短路,或者供电不给力吧。还是带不动负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键的你还没有测试,后级供电是否有问题动不动就干桥显卡,万一造成二次故障怎么办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很有道理,只是客户一直在崔,搞急了暂时又没办法,所以就把桥先给干了,明天好好再查查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各方面阻止如何呢。掉电故障还是微微短路,或者供电不给力吧。还是带不动负载呢?

各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的,没有发现有微短的地方,至于是不是供电不足带不动负载而掉电,这个还不敢确定.

网友:
请问一下大家PM45北桥上面有三个电容的阻值是O,正常吗

网友: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啊,不正常,有2个有20多的阻值,1个100多的值,你那不会短路了吧?还有没显示掉电,你拆掉小电池放电试一下,我修这个板型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显卡虚焊、坏的较多,说实话我碰到这显卡出问题的真是太少了。

嗯 ,有同感 ,98以后的显卡我都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