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A 时好时坏

楼主(2012-10-01):
今天接手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0A,客户说是时好时坏,后经测试发现故障如下,
这台笔记本在插入电源时,它的待机电压有两个
有时是0.03这个时候电脑是可以启动,并且正常使用的。
有时是0.09这个时候按开机键,不能启动。
并且反复插拔电源,也就是这两个待机电压。一开始怀疑是供电芯片不好,换过供电芯片tps51120,也不行。
后来在电源0.09时发现南桥附近的一个1117芯片有点热,经过反复的测试,发现在0.03待机电压时这个芯片的温度是正常的,在0.09待机电压时就会有点热,但也不是很烫手的那种温度。
现在不知道改修什么了,请各位给帮帮忙!给个建议!

网友:
1117芯片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是不是SB坏了

网友:
1.8AL是不是有短路啊,吧那个GAP点断开试试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器最不好搞了,根本说不清它什么时候会发病

网友:
看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短路的地方,问题是什么地方的短路会,有时短,有时又不短呢

网友:
头痛的问题 要不当他发烫的时候测一下个个脚的阻值

网友:
也只好这样试试了

网友:
这种问题 很让人 头疼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发热时有没1.8电压输出

网友:
把SB干了试试

网友:
这种毛病最难搞,把那几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把南桥加焊了之后好了,可是现在只能识别u盘和光驱,不能识别硬盘。

网友:
硬盘接口的四根数据线,上面链接的耦合电容于硬盘相连的这一端没有阻值,另一端有三个电容的对地阻值是129,剩下的那个电容的对地阻值是0,这是不是说明南桥坏了。

网友:
可以这么说明 换个南桥吧

网友:
换下待机芯片的升压电容,我试过换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