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 410M 维修实例

楼主(2012-10-01):
接客户一机器一看是旭日410M 客户描述为不开机,打发走客户,去掉电池外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在0.035-0.05之间不稳定波动。按开机键,电流直接跳到0.8A然后停在那里不动,插拔内存无效。拆机剩裸板,待机 电流一样,开机电流也一样。装 上假负载测试PG信号正常时钟电压正常,核心正常,但是无CPU复位,这里走了一点弯路,问题出在假负载上,我这个假负载不合适这机器,先后换了3张假负载还是无复位,其他电压正常,我去掉CPU电流在0.38A,装上后就有0.8A 感觉CPU复位已经出来。为了保险期间我查了图纸跑了线路,发现有北桥有输出复位信号H_CPURST#,这个复位信号先经过R444 0欧电阻然后去CPU座。用万用表反复测量假负载和这个电阻线路不通以为CPU座脱焊反复按压无效。无奈,不查个水落石出不甘心,顺手就从网上买了张点位图,从点位图上一目了然,原来复位信号不是和假负载的复位引脚相连,而是和其他脚位相连,实际用外用表也测试过了确实如此,这里我说了一大堆废话。但是看是废话其实非也。记住了兄弟们不要太相信假负载啊,还是得靠自己,切记注意!!!排除了复位正常后,无路 可走了。上百度下来个BIOS 刷一下,还是老样子。反复测量个个主要测试点的输出电压都正常。维修陷入困境。休息了会突然想到这个待机电流是不是不正常,0.05啊而且不稳定,百度了一下,发现前辈们修过这样本本也挺多的,大多待机电流为0.001A,0.003A这里类的最大的一个兄弟说待机电流到0.01A .到此思路基本确定了。检测待机电路。测量了MAX8734  17脚线性电压正常 3.3V 和5V 也输出了,用手摸周围零件没有明显发热的。只有一处微热,是场馆PQ18处,没在意忽略了。摸开机和充电芯片87541VDG./K2,不发热。 又走入绝境,无奈啊,无奈傻了发呆中。。。手又摸到PQ18场馆了,咋会微微发烫呢,请图纸来看 PQ18控制5VRUN的输出,把5vpcu转换成5VRUN,测量PQ18 S极不短路啊正常。接电源开机测量D极5V正常。S极只有3点几V明显不正常。再测量G极只有4.2V ,查图 G极信号由PQ2 D极送过来,由PR4 1M 电阻提供上拉电压,从图中得知上拉供电为15V,实际测试。只有4.2V明显不正常 。搜索+15V 得到下图电路,请看 一个典型的升压电路,PC150 和PC151接3.3V,下管G极,目的是提供方波信号,电容的一个特性为通交隔直,通过二极管升压。这里不再说原理性的东西了。直接换掉。PC150和PC151 郁闷,还不出电压,这里要提醒各位。电容不要乱换,不要觉得颜色差不多就拿来换,这里我也是这样,这种电路对电容容量要求比较严格,找的时候不一定要从其他废板上找一样的电路来拆,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从板上找颜色差不多的,然后用万用表电容挡测量一下容量就OK了,只要容量一样就OK,容量大小图纸上有标OK 。换上同容量的电容电路回复正常。测量电压输出为10V 。开机后输出为15V ,待机只有10V注意了。这一次以为修好了。直接上CPU试机。*脏话*。还不行,一样。重新测量PQ18 G极电压。还是4.2V 但是。测量PR4正常。看来看来还有问题。心想会不会是

PQ2出问题了。但是测量正常,有一种冲动,爱耐不住了,马上想换掉PQ2,但是理智告诉我不应该,调转枪头直接拆PQ18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之前提到过,微微发热嘛。拆掉,接电源。待机电流0.005A很稳定,哈哈。毛病找到,原来G极的电压被PQ18拉低了。换后。直接测试。一切正常亮啦。。。。。看来之前刷的BIOS 没刷错哈哈。。就不用浪费功夫刷回元机备份的BIOS 了。。搞定了,维修到此结束。。。。总结:维修一定要细心,如果之前早早就测量过电压不对,怎么会走弯路呢,习惯性的测量电感处电压对不对,不代表这个电压已经正常提供给芯片了。所以要全部都测量过以后再下结论不迟。还有一个经验也是这次领悟到的。就是如果发现维修中,电流缓慢往上升,这个除了芯片或者电容电路情况外,还有考虑到供电是否正常,当某组供电不正常也会导致这种结果,反正我学到了你呢!!!!!!!!!!!!!
突然想到,之前我不是说复位电压正常吗,确实如此,在3.3V 5V供电不正常的时候,为什么北桥却输出了1.02V复位电压呢?当然这个情况是3.3和5V 偏低一个只有2.4,一个只有3.4V,为什么再这个样的电压下,北桥却有1.02VCPU 复位信号?

网友:
修本一没有思路就没有耐心了,没有耐心就不细心了,不细心一些问题就会忽略掉导致修不好本或者扩大化故障。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这个转换管确实容易出问题。很好的贴子

网友:
我有个一体机还在摸索中呀。。。。。没有图纸

网友:
作者写的很清晰

网友:
这种机子确实不好修啊   碰到过好多

网友:
楼主  很细心  我一般先把发热的换了  再查  一看二模三加焊吗   见笑了

网友:
好贴。说的也对不能指测试电感的电压

网友:
借鉴。。。学到一招也

网友:
一看到联想此机,就有做显卡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