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植株的问题

楼主(2012-10-01):
不知道有没人在工厂里面呆过,工厂里面SMT的机器贴片的时候都会在PCB上刷层锡膏,当然刷锡膏的时候,高度是要工程师去调好的。
后来我想我们在植株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刷(经常有新手不知道如何刷,刷多了锡膏容易粘在一起,刷少了就容易吹走)。下面介绍我的这种方法:
首先准备好两个钢网,其中一个对准要植株的芯片,然后开始从钢网上面刷锡膏,这样锡膏只会在需要放珠子的上面才有,其他的地方就不会有,(当然有人会觉的浪费了,所有建议植株的时候要最少5个左右吧),
然后另一个钢网就来对好芯片撒珠子。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方法觉的如何,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下,谢谢

网友A:
没必要像楼主说的那么麻烦吧,直接摸上去就行了,自己控制好度主可以了。我们这都是这样搞的,成功率也是很高的。

网友:
没有植过珠子,是不是一定需要钢网

网友:
直接摸上去就行了

网友B:
教你个方法 很管用
涂助焊剂的时候你怕涂多 就在桥中间涂一点   然后用手指均匀弄
这样很好  不信你试试   刷子刷的不均匀

网友:
没有这个必要的。上了更不好植。

网友:
我觉得吧不怎么样

网友:
熟练了就很好植的啊

网友:
热风一吹,焊油还是会流动,没效果,还是直接抹省事。

网友:
听起来有点麻烦,我通常是把锡膏调希一下然后用刷子刷一层就够了,然后盖网,撒锡球!

网友:
我的方法和楼上的这位兄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个方法 很管用
涂助焊剂的时候你怕涂多 就在桥中间涂一点   然后用手指均匀弄
这样很好  不信你试试 ...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不过对付显卡或者南桥很 快,但是对付PM45的或者HM55的可能就容易爆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像楼主说的那么麻烦吧,直接摸上去就行了,自己控制好度主可以了。我们这都是这样搞的,成功率也是很 ...

说的是容易,自己控制好度,,但是那个度到底是多少,该怎么控制,你能说出来吗,还不是植株的时候有时候会连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容易,自己控制好度,,但是那个度到底是多少,该怎么控制,你能说出来吗,还不是植株的时候有时候 ...

成功率高是多少,具体你算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功率高是多少,具体你算过没有

做了两年多的维修了,反正我都是这么做的,至于成功率多少,如果低的话这种方法我也不会用到今天.呵呵,具体哪个方法好,还是大家说了算.

网友:
熟能生巧,bga还没买,在朋友那边植株,手总是会抖,应该还要多练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呀,能方便,快速才是要点

网友:
这种不好说呀反正我认为呀不管哪种只要自己用起顺手就行反正结果都一样

网友:
自己感觉吧!哪种适合自己就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