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重启死机到关机画面

楼主(2012-10-01):
开始是装不了系统。也进了不PE。换了IBM南桥后可以做系统了。关机也可以。功能正常没有别的问题。正想重启试试装机。可是死是关机的画面。试了几次一样。不会是南桥没有做好吧。用的试测的桥 。

网友:
有可能,关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再找南桥和EC相关电路。

网友:
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不能重启  也有可能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重启  也有可能是内存问题啊

内存有换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