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2-10-01):
清华同方 锋锐K469笔记本,待机0.014-0.015.按开机没反应,量主板所有大电感没电压,按开机有跳变。大侠们看看给个思路,找不到图纸

网友:
所有电感没有电压  那你从没有电压下手呀 先从1.8开始人后1.5 1.02 1.20   0.80-1。多的CPU供电 一点点的弄

网友:
大电感都没电压就更好整了,3V5V有木有?开始整呗

网友:
芯片pdf总有吧…

网友:
待机电流看起来是正常的   查ec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先整待机电压,待机电压没出来后面的电压都不会出来的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啊,既然按开机有跳变,就查什么电没出来吧

网友:
开机有
跳变

网友:
哇,一休哥好强啊,把一个8脚u19拆了,做旧的手法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下晕了,没图纸怎么搞啊。

网友:
现在新机器不少都是bios出问题,不过具体还是细查下

网友:
此机修复了没有??

网友:
没图纸,小白我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