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方法将敲盘,速度慢,认不到盘,全盘坏道维修

楼主(2012-10-01):
普通方法将敲盘,速度慢,认不到盘,全盘坏道维修,
先用MHDD29的WAIT命令直到确认,按F3,F2,如果有参数出,先用MAKEBAD命令然后用AERASE,制作 的扇区不必太大,如果连参数都不认也没有关系用HDDL20的FIREWARE重新写入,但要注意从MHDD退出时不要拔电因为这样有利于HDDL的LDR文件的写入,一旦写入LDR文件后硬盘寻道是没有问题,如有PC3000可以立刻进行伺服扫描
如有磁头不行的,立刻砍头。这样拔电重进入PC3000,就可以修复坏道了,我就不必讲了,如果没有PC3000,当写入LDR文件后退到MHDD下,先执行SMART ON 然后SMART AAS 打开隐含开关,用SCAN,打开REMAP,进行扫描,一般坏道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一般敲盘的毛病是磁头坏了,但MHDD的WAIT认了可以肯定第一个磁头是好的
所以PC3000或者PCHDD的全版是唯一解决的办法,但是PC3000的不认是不能解决的,所以要用HDDL,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开盘,但要方法的当,一般是盘体移位造成的方法是用PQMAGIC的全版配合钉子,就可以修复,方法只能说到此。

电脑中还有很多教程,待以后慢慢往上发

补充内容 (2012-10-5 19:23):
关于HDDL的使用详解,请看我的教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6521-1-1.html

补充内容 (2012-10-5 19:25):
HDDL能认到2000G的硬盘,应该3T的也可以。要pc3000的sata-ata转接卡连接主板IDE口。

网友:
兄弟,来个图是最好的证明!

网友:
要是图文并茂就跟好了!顶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过关加图就更好..........这样写下来也不编辑下让人感觉像在自言自语

网友:
一团云雾中,

看不懂

网友:
好复杂的流程 麻烦楼主能不能上图看看呀 好人做到底

网友:
没有PC3000呀。说什么也没用

网友:
晕乎乎的

网友:
无PC3000,最好说得具体点,有点晕
另外问下,HDDL能修SATA的300G以上的硬盘吗,还是说只能认IDE的,如果是这样就意义不大了
我用我的机子试了下,SATA160G的好象没认到

网友:
不是不明白,是没有花钱买硬件。所以很多故障是没法修的,纯粹用不花钱的软件,只能修一些简单的故障。

网友(2012-11-02):
无PC3000,最好说得具体点,有点晕%

网友:
太高级了,都给我说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