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戴尔D600 烧CPU CPU使用率100%

楼主(2012-10-02):
一同行朋友发了个DELL D600过来,说是不能开机。他只会修台式,不会本本.
拿到手一试,触发,两秒掉电,电流到0.9-1.05A,屏还没显.

拆板出来,测量各电压,都有,而且都在正常范围.

以为是有PG没出,打开JM2图纸,找到各PG点,也都正常

接着查短路,前面的都没事,查到CPU电感,0欧姆,原来是这里短,触发摸CPU硅片,很快发烫
断定CPU挂了,拿下CPU再触发,不掉了.

换了个好的CPU,进系统,OK,修好.刚想发回去,顺手打开PPS看一下电影,发现剧卡,图像一帧一帧的走
进网页看也是一样.

打开360硬件大师,报CPU过温,85度,加硅脂,再开,一样,拿下散热器用手摸CPU,我笑了.最多不超过45度,只不过比体温稍暖一些.
本来一直都不把这些软件放眼里的,今天再加坚定了想法.看电影时温度稍高一些,大概60度,反正都在人手能承受的范围内

我开机一直摸没放开手过,后又发现随便打开一软件或应用程序,任务管理器里,CPU使用率都达到100%,比如听MP3,打开一个网页,或者看电影,使用率都是满的.更别说玩游戏了,连热带鱼的屏幕保护都是一卡一卡的.

做过的措施有:加了一条内存进去,本来512,变成1G.
                      MHDD扫硬盘无一点坏道,就是10ms的占整个盘的90%,3ms的没多少,绿点和绿点以下的一个都没有。
                      系统换了N个,
                      散热不用说了,手都能摸
                      CPU换了三个。原CPU是725  1.6G  1M   我换了几个比它高的情况还是一样
                      显卡驱动还没换。

现在不知怎么搞了,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相机被借走了,无图。

网友:
换个赛扬的处理器上去,迅驰的会降频,有些甚至降到200MHZ,使用率高就不奇怪了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最可能的显卡驱动 居然没换

网友:
是因为上不了网,还要解决上网问题,奇怪了,能连接共享里的其它电脑,有时偶尔也能上网,但上一会就不行了,这机毛病真多,USB也不能用,我都装好壳了,准备拆出来再搞搞。

网友:
可以告诉楼主,换原装的适配器吧

此话怎讲?朋友连适配器一起发过来的,虽然不知它是不是原装,但上面好歹也写着DELL,不过和适配器有什么关系,请教。

网友:
和适配器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问题   其实早就有了    就是没有谁有最准确的方法!据说换原装适配器会好   还有基地有个帖子说 DELL 售后维修的工程师说换CPU 那边的电容!反正我有台  到今天还没解决  在家给我儿子放儿歌用!

网友:
这问题还没见到过 期待楼主修好发帖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些难解决,但思路是以下方面:1.系统;2.驱动;3.CPU周边电容;4.桥虚。系统和驱动所占比例最高。CPU不热的,CPU周边电容通常没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刷个BIOS试试啊,

没笔记本的编程器,只有台机的

网友:
唉,头疼+蛋疼,看来最终的结果只能像6楼那样了,驱动我已换了二个,还是一样。发回去,让这机的主人给他儿子听MP3吧,听歌还是不卡的

网友A:
我记得在BIOS设置CPU全速运行就可以

网友:
虽然用示波器测过CPU供电,波形属正常,但再换下CPU电容试下,再不行就不搞了,桥和显卡有红胶,懒得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BIOS设置CPU全速运行就可以

真的吗,兄弟,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
按11楼兄弟说法,BIOS里设置了CPU全速,进系统,不打开任何东西,CPU使用率都为100%

网友B:
如果CPU供电真的正常,剩下就要检测CPU座子了,CPU温度高 会造成CPU使用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CPU供电真的正常,剩下就要检测CPU座子了,CPU温度高 会造成CPU使用100%!

可是温度真的不高,开机十分钟,再运行东西,手指摸CPU晶圆,毫无高温感,问下这位兄,CPU座出现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问题,虚焊还是短路?

网友C:
清过cmos吗  看一下cmos里有cpu l2缓存这一项吗

网友:
CPU内部有测温二极管 ,如果恰巧是这部分的座和主板连接不好就会造成温度高的假象!

网友:
问饼哥噻。。。。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饼哥不是咨询师,不会什么问题都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过cmos吗  看一下cmos里有cpu l2缓存这一项吗

CMOS不用清,这机子7.2V电池没电了,我都扔掉了,拿掉适配器插头就等于清了,我维修过程拔插多次,BIOS里有CPU L2

网友D:
问下楼主  解决没   本人的本子也是这现象   最后换的主板  好的话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  解决没   本人的本子也是这现象   最后换的主板  好的话说下

还没有呢,我看没什么希望

网友:
这是一难题啊   攻克了通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