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锕 开始不跑马复位灯闪2次自动重启后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2-10-02):
ms-7528的板子 g31芯片的 求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论坛有帖子讲过,具体忘记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bios有问题吧。正准备升级

网友:
PCI A15脚相连的电路电容不良 ?新手瞎猜的,O(∩_∩)O哈哈~

网友:
我之前修道过好想是把BIOS 芯片换掉后在写程序 好的 久了有点记不
清了

网友:
重新刷dos解决问题  晕,关机放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
求解脱啊。。。。

网友:
直接换南桥,

你干脆说直接换主板啊

网友:
又搞桥,不会吧,怎么天天搞桥,你们累不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