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七彩虹G41 TWIN主板

楼主(2012-10-02):
没有复位信号。CPU不供电。CPU总线时钟有电压。时钟芯片有3.3V电压。北桥1.2V电压有。南桥3.3V电压有。1.5V电压有。内存供电正常。求高手指点啊。用假负载测不到主时钟。

网友:
查CPU电源芯片的供电,开启,VID。

网友:
电源芯片供电5V正常 VID电压1.2也有。电源管理RT8802A换过。故障依旧.按开关可以开机。但是按住4秒不关机

网友:
你的意思是可以开机吗?但关不了机吗?这中情况我遇到过,查电源管理芯片相连的小滤波电容有无短路就好了

网友:
检修你的CPU主供电吧。主供电都没有,那里有时钟呀。看电源IC EN脚 VID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开机但是关不了机。

网友:
EN角有1.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先查供电,供电没有主时钟肯定也没有,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一般为低电平,ISL6566的开启是高电平

网友:
IO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3-05-24):
en 1.2v肯定不正常啦,要3.3V

网友(2017-01-07):
我也有这个板子,就是不复位,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会不会是PG信号传输有问题。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好,测量一下cpu供电的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等条件,再看一下有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