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31

楼主(2012-10-02):
K431开机自动关机。CPU.桥不热。求高手路过风扇正常转

网友:
放电了没?

网友:
D壳不该就不会关机。没有上D壳开了一早上也没有关机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变压器的问题。电源变压器连续工作半小时左右就不行了。一按开机有时候出现系统引导界面就关机。有时候一开机就关机。换了变压器正常。

网友:
修好了就好,用维修电源的话可能更快判断。

网友(2012-11-29):
怕是没那么简单吧,说不准过几天又要出问题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