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单机双硬盘装双系统

楼主(2012-10-02):
大家好,标题可能表达的不是很准确,我在笔记本上装了两个硬盘(原来的光驱位置加了一个),我就是想在每一个硬盘里面各装一个系统,如何避免两个系统在引导的时候发生冲突,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在笔记本开机时进BIOS选择硬盘启动,这样就不会发生冲突了。

网友(点评):
那不是很费事吗?换系统还要进BIOS调

网友:
2楼说得不错,

网友:
这个不冲突啊,两个硬盘独立安装系统,然后用其中一个硬盘引导进去,boot.ini设置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其实本人也不是很懂,只知道在一个机器上存有两个硬盘或光驱的时候,想两个一起使用而不发生冲突,就必须把其中一个设为主盘一个设为从盘,就ok了,设置方法:在硬盘把跳线改一下,具体方法我也不好表述,请上百度图库,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下就好!

网友:
在BIOS设置启动硬盘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楼主好像来喝水的

网友:
BIOS设置是可以的 但是好麻烦的 我在一个硬盘上装XP和W7都能正常切换进系统 而且还不需设置 只需进系统之前有个倒计时选择XP和W7的选项 默认进W7

网友:
先把2个系统都安装好,然后随便进一个系统。用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NTBOOTautofix v2.3.9.exe

网友:
干过的就清楚,没做过的清楚也犯糊涂

网友:
各位大虾要看清楚点LZ的意思哦,两块硬盘安装各自的系统,启动的时候不冲突,并不是在一块硬盘里装两个系统。
两块盘装系统,设主从盘,那么只有主盘的系统能用,从盘的系统就用不到了,硬件系统会自动选择主盘启动,那么只有主硬盘的系统能用,从盘系统就是多余的了。
两个硬盘的各自系统只有BIOS设置才能启动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