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普屏组装液晶电视在工厂模式后一直闪红绿蓝背景色

楼主(2012-10-02):
一组装液晶电视因每次断电后,开机要10秒才能点亮屏,进入工厂模式里,里面最后一个选项是BURNNING MODE,按了一个右键后,屏幕上就一直显示红绿蓝等彩色,按任何按键都不能返回,重新关机后开机也是这样,请教应该怎样取消?此板型号是T.VST29.03,板号是:D12091116-0A07855   SVA150XG04TB 主芯片是TSUMV29LU  A7MJ019B

网友:
MCU不 行刷下

网友A:
你选到第三项(RESET)试试呢。
不行就备份数据然后换个空白存储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选到第三项(RESET)试试呢。
不行就备份数据然后换个空白存储芯片试试。

现在已经进入不了工厂模式了,屏幕上不显示任何文字了,只有彩色背景,如上图,此板存储器手上没有,试不了,真郁闷

网友B:
已经进入不了工厂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进入不了工厂模式了

对啊,现在已经进入不了工厂模式了,应该怎样整了?在线等高手解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