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windows的小知识

楼主(2012-10-02):
COMS设置

1. 进入COMS设置:

按F2或者DEL键,主要看左下方提示

光标移动用方向键、Page Up或Page Down修改参数、Esc键退出

F10保存CMOS设置、shift+F2改变屏幕颜色

2. 进入COMS首先看见的菜单及简介

1) STANDARD COMS SETUP

标准COMS设置,在这里面设置日期、时间和硬盘参数等等

2) BIOS FEATURES

COMS工作模式设置、提供COMS特殊功能、如病毒警告和计算机启动顺序

3) CHIPSET FEATURES SETUP

蕊片组内部参数设置,主要设置主板所采用的蕊片组

4) POWER MANAGEMENT SETUP

电源管理设置,主要设置省电功能、如设置CPU、显示器、硬盘等省电功能

5) PNP/PCI CONFIGORATION

即插即用与PCI状态的设置,主要设置ISA和PCI接口的PMP即插即用设备参数

6) LOAD BIOS DEFAULTS

载入COMS、BIOS的默认值,执行此功能可引导COMS的出场值,只能启动计算机最基本设置

7) LOAD SETUP DEFAULTS

装入SETUP的缺省设置,使系统以最佳的性能运行起来。

8) INTEGRATED PERIPHERALS

外围设备设置。此项包括所有外围设备的设置。如COMS使用的中断号IRQ,还有CPI、POVT使用的模式SPP、EPP、ECD

9) SUPERVISOR PASS WORD

超级用户密码设置,设置COMS密码

10) USER PASSWORD

用户密码设置,设置开机密码

11) IDE HDD AUTO DERECTION

硬盘接口检测,它能自动检测参数

12) HDD LOW LEVEL FORMAT

硬盘低级格式化

13) AVE & EXIT SETUP

退出保存

14) EXIT WITHOVT SAVING

退出不保存

常用COMS设置:

1. 软驱的设置:在STANDARP COMS SETUP中

2. 启动顺序的设置:最好是A、C顺序(在BIOS FEATURES SETUP中)

3. 检测硬盘参数:IDE HDD AUTO DETECIION中按Y键,4. 加车

5. 设置密码。

注册表

运行中,打开:regedit

1. Windows注册表是一个强大的数据库,2. 包括了应用程序和计算机的配制、应用程序的初始化信息。应用程序和文档的联系以及硬件设置的说明、状态、属性以及各种状态的信息和数据。

3. 注册表由注册表数据库和注册表编辑器组成。注册表是采用关键字和键值组在一起,4. 所有关键字都是由HKEY开头,5. 修改注册表主要是修改键值。

6. 关键字主要是系统定义和应用程序定义组成,7. 主要有6个关键字。

1. HKEY_CLASSES_ROOT

这里面包括了已注册的各类文件的扩展名和各类文件类型的有关信息。

2. HKEY_CURRENT_USER

除了RemoteAcess是应用程序,其它都是系统定义的关键字

3. HKEY_LOCAL_MACHINE

各类应用程序在此注册,并可在此删除一些应用程序。

4. HKEY_USERS

用户根据个爱好设置,如桌面、背景和开始菜单的应用程序的快捷键,和显示字体和屏幕的省电功能。

5. HKEY_CURRENT_CONFIG

主要包括计算机当前的退出状态。

6. HKEY_DYN_DATA

包括系统硬件的当前状态、也包括了那些需要更新和检索数据的最新信息。

2 : AppEvents:注册各种应用事件。

Control Pamel:设计控制面板有关内容。

Identities:Windows安装路径的有关信息。

Keyboard Layout:包涵键盘设置的有关信息。

Network:包涵有关网络设置的有关信息。

RemoteAccess:安装IE时建立的子关键字,包涵了IE应用程序的有关信息。

Software:系统属性的设置。

3 : Config:有关字体和显示器的分辨率和打印机的型号。

Enum:所有硬件的设备信息。

Hardware:系统使用浮点处理器和串口的有关信息,以及网络有关信息。

Software:系统软件当前安装的应用软件和用户的有关信息。

System:包涵了系统全部软件和硬件信息。

Windows对等网

1. 安装网卡驱动器

开始 设置 控制面板 添加新硬件

2. 设置网卡属性

A) 网卡的中断地址是3和10

B) 网卡的“IO”地址范围(也就是输入/输出范围)只要没冲突就可以

点击我的电脑右键 属性 设备管理器 网络适配器 网卡型号 属性 资源

3. 设置网络属性:

网上邻居右键 属性 (1).文件及打印机共享,(2)设置网上标识,在标识上填同一个名字,(3)添加ICP/IP,IPX兼容协议,NetBEUI协议

4. 设置网上友好登录

Microsoft友好登录 添加 客户 添加 Microsoft Microsoft网络用户和Microsoft友好登录 安装(在备份的Win98中)(每安装一次,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5. 怎样连通网络

1. 检查网卡:在网上邻居单击右键查找计算机,2. 如果看见自己,3. 说明网卡正常,4. 如果没有发现自己,5. 按F5刷新,6. 还没有发现自己,7. 则是网卡没有安装好.

8. 强行输入:直接强行输入别的计算机名9. 后查找,10. 发现能查找到别的计算机名,11. 说明网络是通的,12. 这就需要调整网卡的中断地址和IP地址值

13. 调整网卡的中断地址和IP地址值:

网上邻居单击右键点中属性,找到ICP/IP属性,指定IP地址:192 168 0*

子网编号:255 255 255 *

(注:*号代表任意一个数字)

常见错误

1. 关于系统死机

1) 刚组装的电脑第一次打开电源死机:

a. 看机箱上面板指示灯(Power)是否亮.

b. 如灯亮,风扇转,看显示器的灯是否亮.

c. 显示器灯亮,听见喇叭响,喇叭发出“嘀…嘀…”连续两声比较短促而重复的报警声,显示卡没有插好.

d.发出“嘀……嘀……”每声间隔时间长,而且重复,这是没有检测到内存条。没有听到喇叭声,检查硬盘、软驱、光驱等之间的数据线是否插好.

e.主板上只留下CPU和内存条,如出现COMS,就是数据线插错了.

2)可能是复位键(Reset)开关卡住,导致主板总是处于复位状态

3)主板对内存条的要求较高

4)CPU是否插到底

屏幕提示找不到键盘“ekey board Not found”,检查键盘是否连接牢固,Nun Lock键是否亮

自检结束后便死机了,屏幕上没有错误的信息出现,首先检查显示卡,再看CPU的电压是否设低了,如查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光驱和主板的兼容性不好。

在自检时屏幕上提示MEM “ory Test Fall”这表示内存没有通过自检,其原因可能是内存条存在缺陷或插槽不好导致。

屏幕上出现“Hard Disk Failare”表示硬盘检测无法通过

1) 检查硬盘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是否插好,2) 不3) 行换其它电源线和数据线

4) 在其它电脑上测试下硬盘

出现系统配置的清单,但在读取磁盘时死机,屏幕上没有 错误提示,原因可能是由于COMS对硬盘的存取模式设置不正确的引起的,在COMS设置中的第一个选项“Secondary Master”中的“MDDE”中,大于528MB选LBA,小于528MB选AUTO和NORMAL

2.打开电源后死机(使用很久了):检查电源,有可能的保险管烧了。检查显示器,显示器灯是桔黄色,表示主机没有信号接到显示器;显示器灯是绿色的,表示有主机信号,硬盘亮过一次再也没亮过,看显示卡是否插好。

3.打开主机,电源亮,硬盘指示灯没有亮,喇叭也不响:检查Reset是否处于短接状态。检查内存条。CIH病毒。

4.打开主机,电源亮,硬盘指示灯亮过一会儿,又停一会,以亮一会,能听到硬盘读磁盘声:调显示器。检查显示卡。

5.启动Windows过程死机,屏幕上出现电脑配置列表,就没有反应了,也没有看到提示:COMS中参数中硬盘模式设置不正确。病毒破坏硬盘的引导程序。硬盘的引导扇区有物理错误,用Scandisk可以查看。

6. 屏幕出现“Miss operation system”这表示找不到操作系统

8. 屏幕上出现“Disk Boot Faiure Znserl system disk and press anter”这表示找不到硬盘。

9. 屏幕上出现“Invalid system disk Replate the disk and them press and key”这表示硬盘系统文件丢失。(系统文件:Io.sys MsDOS.sys Command.com)

10. 屏幕上出现Windows的启动画面蓝天白云后,便没有反应了:有病毒或CPU温度过高,工作不稳定;可能Windows注册表被破坏。

11 硬盘发出“哒…哒…哒”然后恢复正常,这表明硬盘没有问题;硬盘发出“哒…哒…哒”然后发出“咔哒…咔哒…咔哒”的声响,这表明硬盘出了问题

12 突然电脑不动,移动鼠标时机箱会发出“嘟…嘟…”的声响:运行大型的软件过多;计算机配置太低,需要升级;内存条不符合规定。

网友:
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啊

网友:
学习了,虽然是基本但是也会偶儿忘记,巩固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啊,对板卡级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