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 主板不工作

楼主(2012-10-02):
接到一片映泰A770E3 主板不工作      按部就班的思路  测供电   CPU, 芯片组,内存  全无电压。 先说句 这主板好像就这通病    芯片组和内存电源控制芯片是FP6321A的    看了图纸   一脚BOOT 测的电压是11V  供电是12V     7.8脚无电压  ,然后我测的一片好的主板BOOT的电压13V左右   ,求解     想问问 这主板  是先出芯片组供电  还是内存供电, 不想乱了头绪

网友:
BOOT都11V了,PHASE没电压?之间只有个电容了,也可能是MOS损坏拉低了,

应该也是先内存吧?
新人搭车求解

网友:
        AMD的明显先内存供电    附NV的开机时序

网友:
唉!这肯定是先内存啊!

网友:
搞内存供电吧,应该好搞

网友:
这个FP6321和W83321引脚一样,我前几天修了块昂达也是一样,三大供电都没有,修好了内存供电,CPU供电就出来了,然后又修桥供电,总结就是修了内存供电和桥供电,故障是内存和桥供电的PWM芯片坏了,两个同时坏,换了就好,芯片为W83321G,和你这个芯片引脚一样,应该能代换。

网友:
这种电路要修很简单的啊    就是查VCC    BOOT    在查与7脚相连的三极管的控制级有无电压
如果都正常的话就换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