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系统维护必备 六招注册表技巧

楼主(2012-10-02):
[导读]大家在日常的电脑应用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有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电脑出了这样那样的毛病,只是由于某些设置不对而引起使用上的不便。尽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如果您不知道修改设置的方法,问题还是令人头疼的。设置不是病,烦起来却要命。笔者收集了一些笔者认为较具代表性的电脑常用技巧,希望
 大家在日常的电脑应用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有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电脑出了这样那样的毛病,只是由于某些设置不对而引起使用上的不便。尽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如果您不知道修改设置的方法,问题还是令人头疼的。设置不是病,烦起来却要命。笔者收集了一些笔者认为较具代表性的电脑常用技巧,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关于“脚本错误”提示

  平时上网或打开某个程序时经常遇到“脚本错误”提示,其原因系访问者使用的浏览器不能完全支持页面里的脚本之故。碰到这种情况,系统会弹出一个脚本运行错误警告窗口,虽然它并不影响网页的浏览,但这一警告窗口却令人生厌。要彻底关闭该警告窗口,可以在浏览器的“工具”菜单选择“Internet选项”,然后单击“高级”页面,在“设置”中将“禁止脚本调试”复选框的选中状态取消即可。

  2、让Google默认只搜索中文网页

用Google进行搜索作业时,在默认情况下选中的搜索范围为“搜索所有网站”。其实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搜索其它语种的网站和网页,只要搜索简体中文网页就可以了。因而每次在键入关键词后,在单击“Google搜索”按钮前,还必须点选下面的“搜索简体中文网页”,令人感觉到十分不便。其实有办法可以让Google默认只搜索简体中文网页:打开谷歌页面,然后单击关键词框右侧的“使用偏好”,在接着出现的“使用偏好”页面中点击 “只搜寻由以下语言所写成的网页:(可多选)”一项,再在下面的语言中选择“简体中文”复选框。然后点击“储存使用偏好”按钮之后再按“确定”即可。以后用Google时,“搜索简体中文网页”就变成默认选项了。

  3、减少磁盘扫描等待时间

  我们知道,在非正常关机后,再重新开机系统默认都会进行磁盘扫描。在Win98操作系统中,可通过修改Msdos.sys文件来对磁盘扫描进行控制。在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操作系统中,尽管会自动进行磁盘扫描,但在进行扫描前却要花10几秒钟等待用户对扫描与否作出选择。我想大多数的电脑用户都会按照系统默认进行磁盘扫描。这部分等待时间就显得多余了,如果分区较多,时间就更长一些。为了减少磁盘扫描的等待时间,我们可通过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命令来实现。如要让系统直接进行磁盘扫描,只要将对C盘的磁盘扫描等待时间设为0即可,方法为:在C:\提示符下,键入“chkntfs /t:0”之后按回车键就行了(不包括引号)。同理,对D盘、E盘等磁盘的扫描等待时间设置,在各自的盘符下键入“chkntfs /t:0”。其中命令中的0为等待时间的秒数。您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设定各分区扫描等待时间的长短。

4、减少开机时的滚动条次数

  据笔者观察,一般情况下,在未修改设置的时候,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两个操作系统开机时滚动条的滚动次数都为5次稍多一点。这对惜时如金的我等电脑fans来说也是不可原谅的?。只要用文本编辑器编辑如下一个文本文件: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

  "VideoInitTime"=dword:0000033c

  "EnablePrefetcher"=dword:00000001

  "AppLaunchMaxNumPages"=dword:00000fa0

  "AppLaunchMaxNumSections"=dword:000000aa

  "AppLaunchTimerPeriod"=hex:80,69,67,ff,ff,ff,ff,ff

  "BootMaxNumPages"=dword:0001f400

  "BootMaxNumSections"=dword:00000ff0

  "BootTimerPeriod"=hex:00,f2,d8,f8,ff,ff,ff,ff

  "MaxNumActiveTraces"=dword:00000008

  "MaxNumSavedTraces"=dword:00000008

  "RootDirPath"="Prefetch"

  "HostingAppList"="DLLHOST.EXE,MMC.EXE,RUNDLL32.EXE"

  然后将该文本文件保存为注册表文件再导入到系统中就可减少滚动条的滚动次数(请注意,在上述文本中,第一行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下面必须有一空行)。系统重启后即能生效,滚动条将减少到1次稍多一点。

  5、减少Ghost镜像文件体积

  对系统进行ghost镜像文件是我们保持系统完好的一个重要手段。但ghost镜像文件相对较大,对于如笔者总共4.3G且分成三个区的一些小硬盘用户来说,不啻是一个大胖子。想减小ghost镜像文件的个头,在进行ghost镜像文件生成前,要删除Windows\Temp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同时也可使用系统清理软件进行垃圾文件进行清理。在进入DOS状态做Ghost镜像文件前,对于Win98操作系统可删除Windows文件夹中的Win386.swp文件;WinME操作系统可删除C盘下的_RESTORE文件夹及其内容。在进行ghost操作时,选择采用压缩方式以有效缩减Ghost镜像文件体积。

网友:
好啊!好啊!多谢阁下啦!楼主正是慷慨啊!

网友:
全是营养,收了。

网友:
太复杂了,对维修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