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外接正常,本屏掉电

楼主(2012-10-02):
方正R640G外接正常,本屏掉电,之前是花屏,打算换升级版的显卡,但是方正的机器挑芯片,只好换回原来的,换上去之后就这样了,是不是我显卡没焊好啊,屏是好的,屏线是好的,高压板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A:
重做,换升级的可以呀

网友:
接内屏和接外屏之间的数据传输线是不一样的,估计是虚焊了,你从新加焊或是重植应该就ok了

网友:
只要是芯片型号一样,确定升级的芯片没有问题,那就可以用,
有可能是芯片没有做好,如果实在不好做,LZ可以吧无铅的锡珠给弄掉,还沉有铅的珠子试一下。

网友:
本屏掉电是不是接口有短路哟

网友B: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旁边没掉东西吧

网友C:
没焊好呗。

网友:
等 待 结果到来。。。一定要说结果哦

网友:
有可能边上掉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焊好呗。

确定吗
我没把握,是新手怕把显卡干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旁边没掉东西吧

没有,焊不好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换升级的可以呀

升级版是什么型号啊,我试过730,装上去花屏,据说是方正的挑芯片

网友:
已经解决了,结果让我很是郁闷啊,TNND!!屏接口上的阵弯了两根,几根针都连一块了,把针弄直开机,OK

网友:
可能是给屏供电的MOS管挂了,时序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