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菜鸟,热风枪问题,求助中。。。。

楼主(2012-10-02):
小弟菜鸟,热风枪问题,求助中。。。。忘有经验的大侠给指点迷津,很是困扰,才开始学习热风枪使用,在淘宝上购买了宝工的SS-989 热风枪焊台,风速1.5档,温度开到400,A1130枪嘴,在贴片电阻上吹了30秒多都不融锡,忘高手指导指导啊,是温度不够还是什么情况,这款热风枪焊台最高温度450啊。

网友:
风速太小,距离不要太远。

网友:
风速小了.2-3档.

网友:
拔 芯片的时候涂点焊膏总感觉好拔一点

网友:
加点助焊剂。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指点,小弟试了一下,温度调到367,档位2.5,吹了15秒左右还没能吹下来,就一贴片电容,无奈中。。。。

网友:
风太小,要加大两档。温度要看有没有铅,风抢口与芯片引脚的距离1-2厘米就差不多了,不要拿太远。这是本人的个人作风。

网友:
加少少助焊膏

网友:
用烙铁辅助

网友:
谢谢各位,第一次吹下来一个贴片电容,差点把电容吹手上了,开了4.5档风,真不容易

网友:
风开太大了,当心把其他的电阻电容都吹掉了,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
风嘴选合适了吗,太小的风嘴就是不容易吹下东西的,特别是旋转风风枪。

网友:
一个贴片电容不用那么大的风 2到3 就可以了 拿着风枪决的累的话  买个固定台方便一点

网友:
你加助焊剂了吗,为什么那么难拆。。。

网友:
加适量助焊剂,风速调大点,距离要自己把握,拿些料板多练练手,练多就会熟悉了。

网友:
先学习下,以后用

网友:
3cm能把焊锡丝吹化的温度就ok

网友:
热丝有问题了,更换了

网友:
风速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