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F-J掉电 求助

楼主(2012-10-02):
华硕M9F-J掉电 求助 开机电流上到1.12停留2秒就掉电,北桥945PM 显卡7300的
华硕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查线路

网友:
查下是否有什么电没出来,显卡一般不会导致掉电吧,质疑楼上!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或者却供电!!!

网友:
这是触发掉电吧。。。空载掉电不。。。查各供电。。。看看哪微短路

网友:
开机电流上到1.12,缺供电,1V以上,应该是显示供电吧.先焊桥试下.

网友:
开机电流上到1.12,缺供电掉电,1V以上,应该是显卡供电吧.先焊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