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苹果IO常见问题

楼主(2012-10-02):
苹果IO,工厂里叫SMC,它管控开机,上电,温控,风扇转速,充放电。适配器灯不亮,充放电不过,不触发,风扇狂转,以及上电不正常大部分都是由它引起,基本上只要机器一进水,80%的它都坏。里面内置资料,最好找同一型号(不是机器型号)的料板来换。

网友A:
苹果本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我,本人出自苹果工厂,有5年苹果维修经验!

网友:
你是苹果出来的,怎么不多搞点内部资料大家共享

网友:
你QQ多少啊.下次有不懂的请教你,我最怕修苹果了.

网友:
最喜欢休修苹果开机白屏不进系统的 多半不是硬盘就是系统没碰到过别的

网友B:
苹果的机器就搞过一台花屏的..电路没碰到过

网友:
你们不会加好友呀

网友:
   最难烦的就是IO 带资料

网友:
有资料要是真坏的话,就不好找了.

网友:
都是什么机型带资料,有不带的吗,资料不能刷吗?

网友:
对苹果机 相当的陌生

网友:
有高手压场。。。顶

网友:
每个都带资料,刷不了,市面上新的全是没资料的,买旧的吧,不过有一半是坏的。不同机种替带了加电和充电会出问题,IO的焊接也是个小技术活,这个也要注意。加好友吧,我很少上QQ。

网友:
资料方面也只有图纸,这个我看基地里都有啊,我比较懒,碰到具体问题再问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指教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多指教,您QQ多少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请教一下呀,我这有个K84的本,右下角的指示灯常亮,各电压也正常,屏上什么也没显示,把内存拆了,会有报警音,你看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桥加焊过,现像一样  高手,能不能给点报警的意义,指示灯的意义,一类的资料呀!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先考虑BIOS,然后换桥,那个桥是3桥合一的,CPU也会,不过特别少。右下脚的灯长亮,只要不显示都会亮。苹果板,只要跑码跑到内存,跑不过,或检测不到内存,都不会内存报警,它也只会报这一种警!

网友:
先考虑BIOS,然后就是桥了,桥是三桥合一的,坏的多,CPU坏的极少。你说的情况,是跑码没跑完,所以那个灯会一直亮。内存没过,或者检测不到内存,肯定会内存报警的。

网友:
楼主是高手呀,多向你学习

网友C: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电脑进水,最后加焊SMC就OK了.弄个苹果讨论群吧,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本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我,本人出自苹果工厂,有5年苹果维修经验!

求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电脑进水,最后加焊SMC就OK了.弄个苹果讨论群吧,大家一起分享.

你所谓的这样的问题,现象至少排除内存报警吧,我不相信内存报警加焊SMC可以好,不要误导别人,请说清楚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苹果本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我,本人出自苹果工厂,有5年苹果维修经验!

问问题要收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问题要收钱不?

不要,随时可以问,前提是我没在忙。

网友:
苹果有没通病呢?

网友(2012-11-04):
楼主留个QQ号码啊。方便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本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我,本人出自苹果工厂,有5年苹果维修经验!

我可以加你QQ吗、、、、、、、、、、、、、、?我的qq474141574

网友:
很少碰到苹果的。只换过一个键盘

网友(2012-12-06):
寞哥,我已加了你,在路上

网友:
刚好有一台A1185装不到系统
内存硬盘都换了
但是WIN7就可以安装
会是什么问题求教

网友:
人才呀,多多指教

网友:
苹果的IO能否用编程器刷资料了.......

网友:
苹果小众,但是含金量高啊~有前途了~修理一台顶5台普通本子啊~

网友(2013-01-12):
引用 网友A:
苹果本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我,本人出自苹果工厂,有5年苹果维修经验!

哇,太厉害了,想跟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机器就搞过一台花屏的..电路没碰到过

花屏的,搞的显卡啊?

网友(2014-04-21):
苹果的SMC 代换不是随便的 有的机器不但要版号完全相同  就连CPU的主频也不能差 才行 呵呵
必克笔记本维修:精修苹果笔记本和 PAD全系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