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要用到示波器吗

楼主(2012-10-02):
做个调查,,大家修主板时,都要用到示波器吗?我看下有百分之几十的人在用这个,在我们这卖场搞维修的,好像没有几个有哦

网友:
可有可无,如果有那最好

网友:
主板用示波器的少(用示波器更好.),笔记本就必须用它了.

网友:
主板一般用不到示波器吧   也就笔记本无法判断的时候用一下

网友:
是啊。。。笔记本有些故障人为判断不了的。。。

网友:
示波器好用呀,不然那么多人买波波干啥 。不过也有人不用的

网友:
不用也可以修的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更好的判断故障问题

网友:
总之最好是有,不然你会错过很多东西。

网友:
想事半功倍还是要有个波的,俺就没有,纯爷们儿,因为还没出徒买不起波。

网友:
示波器对于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很有帮助,不过前提是你要会用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好啊,会不会用时重点

网友:
没用过,还不是一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