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4NUHC3无规律掉电

楼主(2012-10-02):
有时没有开机也会断电(无显示)。
风扇已换,适配器用的新的。
掉电

网友:
干下北桥试试

网友A:
加焊下桥 试试

网友:
在cpu和散热片之间加散热硅脂有时也能解决此类故障

网友:
重新做下 BGA吧!

网友:
个人觉得BGA加焊试一下。

网友:
用手压着桥看看有没有反应,有反应就动桥没反应先检查别的

网友B:
关键是有时没有开机也会断电,小屏无显示。可以排除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