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200装无线网卡驱动就掉电

楼主(2012-10-02):
已经排除软件问题,外接显示器就可以正常使用,接内屏开机进系统跑条条就掉电。之前看到贴说换掉3.3V的滤波电容就可以。找到C167这个电容是台式用的电解电容,外表没有鼓包漏液情况,拆下测量电容不管怎么测万用表都是没有任何数据。果断换了电容,开机还是一样跑条条掉电,郁闷了。现在得出两种情况,不打无线网卡驱动就正常进系统,要么把内屏拔了也可以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无线网卡。后来摸摸刚换的3.3V那个滤波电容有点发烫,5V那边就不发烫。难道是3.3那边有短路?阻值也不低啊

网友:
不装无线驱动正常?
看看图纸。。。找一下无线附近可能出现的微短路或不良

网友:
神舟的 之前我也碰到过 没修好。。

网友:
现在觉得神舟真的有些变态

网友:
怎么弄好的啊,怎么不分享一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