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新手维修主板向国庆献礼

楼主(2012-10-02):
   单位车间的一台计算机出现故障,以前也没有修过主板,只是有时间的时候来贵网站学习学习,挺感兴趣的,这次也许是巧合,不管怎样,最后还是修好了,挺有成就感的,望各位老师不要笑话。

再次开机仍然没有反应,以为电源坏掉了,打开机箱,更换了一块计算机电源,开机,故障依然,就连CPU风扇也纹丝不动,根据俺在贵网站学到的知识,应该为CPU供电电路短路引起的故障造成不开机,测量主板上的4针CPU电路,那个黄色12V果然接地,于是就开始查找CPU供电电路的故障点。

测量画红色圆圈的两个管的供电极接地,找到了故障点,拿烙铁将其焊下,再次测量12V,还是接地,怎么办呢?再进一步的查找原因也不会了,是不是管子周围的元件出现问题导致的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管子周围的应该电容焊下来,再测试12V竟然不接地了

就是CPU底座左下角这个管子旁边画红色圆圈的电容,在其他废旧主板上找了一个电容换上,测量显示没有接地,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主板装回,送电开机测试,只听到“迪”的一声,计算机正常开机了,从来没有听到开机声音这么好听,至此,这块主板完全修复,谢谢各位的帖子对我的帮助,谢谢贵网站能给维修爱好者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网友A:
就看到4张大大的图纸。。

网友:
瞎猫碰死耗子,这个图啊真大

网友:
BTX 主板
講白一點
爆電容為修一列

网友:
运气还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到4张大大的图纸。。

故障点为黄色方框内

网友B:
楼主运气真好,我至今还没有修过一台主板呢

网友C:
嗯!不错!恭祝楼主步步高升啊!呵呵!

Hwang -5 严禁灌水

网友D:
支持下,我也是新手,慢慢学习吧

网友E:
别人不鼓励你我鼓励,继续加油吧,自学也可以成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人不鼓励你我鼓励,继续加油吧,自学也可以成才

谢谢,一起努力吧,我们也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下,我也是新手,慢慢学习吧

努力学习,总有超越的时候,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不错!恭祝楼主步步高升啊!呵呵!

谢谢!一起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真好,我至今还没有修过一台主板呢

祝您早日成功

网友:
谢谢付吕剑武老师的鼓励,我会努力的

网友:
btx主板,祝贺一下

网友:
好样的,继续努力,有潜力

网友:
一切都是重新的的开始,不要诋毁他人

网友:
谢谢饼哥(我看到的帖子上大家都这么叫))、peng老师的鼓励,一定修好更多的主板回报老师们

网友:
这种板就是短路的多,不过你运气还不错

网友:
赞个,怎么图都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到4张大大的图纸。。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