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9800GTX供电问题。

楼主(2012-10-02):
讯景9800GTX 核心无供电。

IC为RT8841。

找半天没找到中文的PDF,哪个好心人传下,深表感谢- -。

最好还能提供这张卡的背面的效果图。

背面IC外围好像掉了个小电阻,但不知道哪里掉的 - -

网友:
这像素要我们看掉电阻.....电源IC掉了都看不清

8841资料一大把,没中文,但也不难吧

网友A:
也是哈,嘿嘿,用电脑摄像头随手拍的- -

那你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清晰的背面图嘛,?

- -没中文PDF看不懂阿。要量哪些引脚去判断它的好坏阿?

网友:
英文單字還是要學幾各阿

网友B:
有掉电阻还要PDF干吗,直接补上不就OK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掉电阻还要PDF干吗,直接补上不就OK了吗?

不是。 掉件是我加焊IC的时候碰掉的。
掉的时候没看到 后来发现PCB上有个小电阻 然后就是找不到原来的焊点了 不过刚才找到了 已经焊上了。
现在就差中文的PDF了 核心没电没控制。 - -

网友:
唉!图片真实模糊啊!看不清呢!重新上传张高清的呗!楼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是哈,嘿嘿,用电脑摄像头随手拍的- -

那你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清晰的背面图嘛,?

你应该是找这卡的点位图,电路图也可以,现在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的,自己用软件慢慢翻译,这样对自己以后的学习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元件资料总比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掉电阻还要PDF干吗,直接补上不就OK了吗?

补电阻可以不用考虑阻值,就随便换一个上去就好了啊?

网友:
用的什么翻译软件

网友:
很模糊哦,先上传张高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找这卡的点位图,电路图也可以,现在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的,自己用软件慢慢翻译,这样对自己以后的 ...

- - 不好找阿,暂时没修起来. 还是谢谢版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