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改电路的朋友进

楼主(2012-10-02):
有块板桥供电发烫。。。换芯片 MOS管都不行。。。。 想尝试代换芯片试试看。。。、
   更改电路之后不能正常输出 原芯片是W83 321G 用9214  9202  代换之后都不能输出
      将我改的9214图发出来 会改的朋友帮忙看看是那块没弄好!!

   主板电路和图上基本类似

这个是我改的 黑色线在主板上是没有的

   9214图
==========================================================================
  改电路是不是很难啊??  没看到一个人回复!!

补充内容 (2012-10-3 13:14):
==============================================================================================================================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用再恢复了!!!!!
=========================

网友:
还是好好学习一下电子电路基本知识吧!第一张图的由Vout输出的电压经过R5,R6串联分压后反馈给芯片的6脚,之后芯片根据这个反馈电压来调整两个场管的导通程度,控制输出的电压的高低。R5=15K,R6=7.5K都是1%的误差,这两个电阻是精密电阻,不能随便换,要用原来一样的,换了阻值不一样的电阻分压之后所得到的电压值就不一样,芯片就会根据你这个电压来控制其输出电压

网友A:
芯片为什么发烫?发烫肯定是电流大了呗,为啥电流大,这个值得推敲下,不值得改电路,

网友:
同意3楼,问题没搞清楚前不要盲目改电路。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在帖子里面我忘记说明电阻的阻值。。第一张图片是在网上找的 电阻的阻值就是第二张图片里面的大小。。。。 精密电阻我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为什么发烫?发烫肯定是电流大了呗,为啥电流大,这个值得推敲下,不值得改电路,

  桥的对地阻值为4.4欧姆。。。芯片周边在没什么元器件。。不知道从何下手。。希望朋友在提醒一些。。

网友:
W83321G是不能换的,只能用原型号,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行的,这个东西坏得超多

网友:
不要问改图难不难,我们要理性一点,认为值不值得。
1、在淘上买一这样的配件加顺丰全国跑30元2天内能搞定不???答案是肯定的
2、你一天的工时是多少钱,一个维修员1500/月(8小时),7元/小时,我看你改好这个东西,最少要花上5小时。5*7=35元,还要花这么多精力,你发个元件回来,用这些时间去修其它主板,可能你已经赞了100多元了。

网友:
楼上真会算啊、、、

网友:
1500/月贬低技术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的对地阻值为4.4欧姆。。。芯片周边在没什么元器件。。不知道从何下手。。希望朋友在提醒一些。。

你不妨断开L1,把反馈电阻R5改到L1,看看断开负载了电压正常不,电压正常说明负载有短路,电流过大引起发热

网友:
一般最好不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妨断开L1,把反馈电阻R5改到L1,看看断开负载了电压正常不,电压正常说明负载有短路,电流过大引起发热 ...

  朋友非常感谢你再次回贴!! 我后来也是那样做的。。断开电感接一个小风扇上去、电压恢复1.6V 电压虽然高出一些但是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存在异常的,就拿FB脚来说电压也被升到1.1V。。上 下管的控制级都是3V左右的电压。。后来,我将电感后面的2个1500UF 电容换掉之后,温度没有之前的高了。现在做完系统都还好着 准备继续测试。。。

网友:
一月1500的估计技术实在是不能独当一面,在别人店里当小工的吧。
西安没技术的小工一月1500到1800保住不包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