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笔记本液晶屏出现条竖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02):
谁知道笔记本液晶屏出现条竖线,怎么回事呢

网友:
应该   内存吧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可能性大

网友:
不说了。屏坏了

网友:
还能不能修呢

网友:
屏坏了呀,直接换屏吧

网友:
嗯!屏线或屏本身

网友:
排线和屏损坏的可能都有。

网友:
一般是屏板上的 场驱动信号有问题 要修也就是修屏板了。不过不太好修。

网友A:
上屏线和液晶屏上的软排线,上屏线一般接触不好的多,软排线脱胶的多,淘宝上有卖修复软排线脱胶的烙铁压头。

网友:
换屏吧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故障,排线故障,显卡原因都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网友:
排线,屏的可能性大点,,显卡也有可能坏,

网友:
我的左边也出现了,不过不明显,用吧用不行了再换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坏(一般是直接连在液晶屏那里的)
或屏坏
这个基本无得修,,修的话,风险太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屏坏掉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最好还是检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屏线和液晶屏上的软排线,上屏线一般接触不好的多,软排线脱胶的多,淘宝上有卖修复软排线脱胶的烙铁压头 ...

谢谢,自己也觉得屏线接触不好,但没有把握

网友:
屏坏了,试试用压屏工具看看! 这是专业修显示器人玩的,我听过,没见过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点90

网友:
我也有同感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太好说。

网友:
你知道也没用!屏脱焊...没修复的可能....

网友:
我遇过的一般都是屏的问题,更换屛线能解决的还没有。

网友:
屏坏了,要换新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