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个三星HT190WG1-600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发出吱吱声“!

楼主(2012-10-02):
客户叙述关机时显示正常,再次开启时黑屏,电源灯亮启正常。
高频升压变压器右边的两个25v/820uF电容其中一个爆裂,我已将两个都更换了。
但是我贴有标签的变压器”发出吱吱声“!!
~~~请大师们给分析分析——在此谢谢啦
三星HT190WG1-600

网友:
工作正常么??先测电压吧。。你确定不是高压包啸叫?

网友:
可能和变压器故障有关,建议更换变压器前先测量周边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下变压器周边的一个50V的电容,试下看看

网友:
在不行就换300伏的大电容

网友:
输出电压正常吗?若声响很大一般为负载短路或开关电源变压器坏,若声响微弱可不计较,只要电压正常就行。。

网友:
哦,是这样,客户送来后插到主打开机,显示器电源灯亮正常而屏无显示内容。借助强光可以看到有内容“属于暗屏,背光灯故障所致”!
我测量高压供电的5V或15V供电为0。原来是电源板向高压板供电的保护保险熔断,手头没那种保险就直接用套上纤维管的焊丝代用——哈哈...修好了。
但是电源板上的升压变压器吱吱响的现象没解决,响声是在稍贴近耳朵才听见明显的声音。应该暂时不会影响使用(客户说该显示器已经用了五六年了吔!!!!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析...

吱吱声不是太大,没影响到电源的正常输出。
客户来了是黑屏故障,更换了高压板供电电路中的被熔断的保险后故障解除,显示器显示良好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块 变压器坏
三星这板通病

网友:
电源震荡频率 低,造成变压器吱吱响。

网友:
吱吱响, 可考虑换400V电容试一下 。

网友:
把大电容换掉,还不行就把电源换掉

网友:
电源震荡频率 低,造成变压器吱吱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58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