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2-10-02):
打开浏览器 或在桌面在颜色比较淡的地方看的比较明显  有横线出现并反复地闪不止一个地方是全屏的闪
不是频线的问题,已经仔细量过OK。就是这种频线不是通用型没法替换驱动板测试。

网友(点评):
屏问题,不需要修。

网友:
两根屏线导位置试一下,最好换个好的VGA线试试

网友:
屏线两头都用小刀刮下试试看

网友:
   没看出来, 都 不知道故障什么样子

网友:
LZ叫我们在找茬啊

网友:
没有看出来什么不对呀,看着挺清楚 的呀,

网友:
频线弄过了  不行   这款狗日的频线是2根36线的   没这样的通用驱动板啊   没法试啊  求各位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
把屏线好好用橡皮擦一下,我前几天碰到过一个这种故障的显示器就是这样修好的,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眼睛不好,实在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不知楼主所说的故障是不是像水波纹干扰的那种故障?

网友:
颜色要是不正常就是屏或驱动板坏

网友:
楼主不要找原因了,这个换驱动板造成的,到总线(关机,开关时按着菜单进总线)调一下VCOM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图片开起来,一切正常

网友:
看到好像出横线出来的样子,你试下换通用板试下先,不过我觉得好像是个屏的问题一样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老化或者功率不够。会闪闪的。

网友:
嗯!这图片不咋清晰明了啊!嗯!应该叫:闪屏啊!这故障有可能是屏线接触的问题啊!

网友:
需要拍视频才有可能让大家看出来问题

网友:
看这几张图片 也实在是没看出来 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实在是不知用什么专业名词去描述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