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Y450启发修复的hp4416s本本

楼主(2012-10-02):
前奏:

         单位一同事的本本坏了,开机通电,屏幕不亮,一会断电。拿回来拆开就扔在那没动过了,因为基地里面查出来的要么说桥坏了,要么是cpu坏了,还有说是显卡坏了。新手,就有一风枪、电烙铁、一直流电源。又没有BGA没法修,就扔在那等机会着了。
         前两天朋友介绍一个外快,换一块Y450的屏。一见能赚200来块果断接收。

过程:

         由于Y450的屏壳直接拆不好拆,怕破了,就全拆了(在联想售后做过几天,那就是这么操作的)。换新屏、测试,屏幕一点就亮,没问题就开始装AB壳了。装好后见主板和散热片那么脏,就做给送水人情,给人家顺便清理下吧
         清理干净没关系,可是再插上屏幕的时候开不了机了。待机电流有,一开机0.7××……0.8××……0.9××……0.3××。反复几次都是到了0.9××后就跳到0.3左右的待机电压了。难道是桥的问题???使劲压桥开机,故障依旧,CPU拆下重装了,故障还是依旧。难道是不装散热片的问题?装上试试。装上故障依旧。就闷了,不会是清理灰尘导致的吧。
         再把散热片拆下,发现cpu、显卡芯片上的散热膏都已经很干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散热片和芯片上已经干巴巴的散热膏擦掉,涂上新的散热膏。一开,竟然有电流了1.2……1.3……1.6……迫不及待的把屏幕插上,logo终于出来了。反复试了几次都可以。迅速装机,测试还是ok。通知去机。

          由这个例子想到前几天捡到的那个4416S了,难不成也是散热膏的问题???
          同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了,出散热膏,涂新的散热膏,插屏,开机……竟然神奇般的亮了,把硬盘一插先把系统做了吧(因为D壳被同事撬的掉了两个屏轴上固定的螺丝帽了,屏轴固定不了会把壳来回撬坏的),不一会就做好了。不一会就好了
         可惜的是:另一个同事闲他的电脑慢,结果就把这个电脑上的250G硬盘,和2G内存都拆走了,上面用的是我的512M的内存,和那个同事换下来的80G硬盘。还要提及一下那个适配器也是坏的
        4416S也好了,现在我需要花两百多把这个机器装好,一个D壳一百多,一个适配器一百多(想换个原装的)。大伙给个估价,看看这个本本都换好之后能卖多少钱呢?内存提升到1G,80G硬盘,AMD的双核处理器,型号没注意看。大家帮忙估个价,我拿去卖了它去换饭吃(不然我现在的午饭还是吃1块5一餐的面条了,调料只有辣椒、盐、醋、大葱,还有菜是土豆大白菜)。

总结:
         以后遇到屏幕不亮,掉电的情况也可以考虑下是不是由于散热原因引起的,然后再考虑其他故障(新手雾喷,欢迎吐槽)。

网友:
楼主这次维修也不错,很多基础维修的积累才能更深入

网友:
可能是AMD的发热量大,发热速度又很快

网友:
1块5一餐的面条
什么地方这么便宜?我们这里的面条起步都是5块钱

网友:
我这起步价7块了,你那是什么地方啊。会有那么便宜的?泡面都2块多了

网友:
呼呼,公司有补贴,所以饭前才那么便宜滴。就是工资低,而且没事干,在单位基本处于玩游戏状态。而且基本没有升值空间

网友:
散热没做好,能电流一上一下

网友:
要点  你是那的吃饭这么便宜,我们一顿都是10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