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上硬盘不翻屏,这是哪里的问题呀!

楼主(2012-10-02):
我这有几个320G的硬盘,还有个500G的硬盘,都是装上硬盘半天不翻屏,翻屏了却又不认硬盘。我想问下,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哪里的问题呢?我这有个日立500G,东芝320G,WD 320G。这些都是不翻屏,拆开硬盘电路板没发现任何烧坏的地方,硬盘也感觉在转动,也没有敲盘的声音和异响。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那些大虾们知道的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0-4 09:56):
各位大虾们,你们没理解到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机子有问题,我这样说得原因是想阐述硬盘的这种故障,看这样的硬盘可以修不,我是想修硬盘,机子本身是好的,与机子无关。像这种硬盘导致机子不翻屏的故障一般是硬盘的哪

网友(点评):
我一般挂在台式机上分区看看。

网友:
如果硬盘确定是好的, 那肯定就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好的机器上有没试过?

网友:
嗯!如果你确定硬盘式好的,那就检查一下硬盘的供电,供电不足也会有此现象呢!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吧,不会这么多硬盘都好了吧。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供电不够造成的?

网友:
LZ的意思应该是想修这几块硬盘,看下如果是固件门的,刷固件去

网友:
各位大虾们,你们没理解到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机子有问题,我这样说得原因是想阐述硬盘的这种故障,看这样的硬盘可以修不,我是想修硬盘,机子本身是好的,与机子无关。像这种硬盘导致机子不翻屏的故障一般是硬盘的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