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16-0772000能代换216-0772003不

楼主(2012-10-02):
接一台神州A470的机器。来时故障是外接花屏,本屏不亮,显卡是216-0772003。于是加焊显卡无果,
拆下重值,内外皆不亮。
只好发了个新的显卡,卖家说216-0772000可以代换216-0772003的显卡。于是就发了个216-0772000的显卡,
但作上去还是内外不亮。现在的故障是白分百可以肯定是不过显卡。想问下这216-0772000究竟能代换216-0772003不

网友:
我们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我本来是216-0772000的,上家说216-0772003可以通用。我换上去就是报警,换了2次都一样。后来把旧的216-0772000换回去还是原来问题花屏。
我觉得可能就是不通用造成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是不能代换的,我又发了一个216-0772003回来,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要原型号...

网友:
是啊,我被上家忽悠了!

网友:
但是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现在216-0772000这个市场上买不到全新的,哎。。。

网友(点评):
不是把,我上次进的就是0772000全新的

网友:
真的现在我买不到啊

网友(2014-07-30):
应该可以带坏的

网友:
    应该也要看之什么机子吧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我本来是216-0772000的,上家说216-0772003可以通用。我换上去就是报警,换了2次都一样

网友:
加焊这种芯片先预热  否则会短路

网友:
我们做桥都是先拷20分钟 在做  要不会爆桥的
不能代用

网友:
不能代一般原型号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