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机器,让我很是头疼。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2-10-02):
故障表现:
开机不显示,过一阵掉电。
个人处理:
换内存,还是不显示。拆机测试,各电感均有电压输出,发现cpu特烫,换一个u之后电流跑不过内存,但是不会掉电了。
只要插上原来的u,就会掉电,求解决》
板号:

网友A:
电流怎么跑  跑多少?这个都不写   换的U是同一级别的吗? 换了U电流怎么跑的?   不写出来怎么分析哦

网友:
量量北桥底部的电感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B:
cpu供电芯片正常工作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怎么跑  跑多少?这个都不写   换的U是同一级别的吗? 换了U电流怎么跑的?   不写出来怎么分析哦

  没换u0.39  0.90  1.17 1.28 1.38  一会u就特烫  掉电重启
   换了u  0。22  0.88   不是同一级别的

网友:
然后之前的u 不上内存  跑到0.87   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正常工作没?

20脚输入19v   48脚输出3.3v  正常啊

网友A:
很明显原来的U是工作的   你换的U没工作    U很烫是不是导热管有问题?  机子型号是说明?  应该是跑到显卡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原来的U是工作的   你换的U没工作    U很烫是不是导热管有问题?  机子型号是说明?  应该是跑到显卡 ...

手摸的   原来的u  跑到1.20以后慢慢增加电流  1.21 1.22  这样     戴尔1320

网友C:
电流跑到1.38这是显卡啊!你把显卡做下BGA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跑到1.38这是显卡啊!你把显卡做下BGA看看吧!

好,试试

网友:
显卡了,上BGA吧

网友D:
先查查工作条件吧,医生看病都还得把把脉吧

网友E:
楼主做显卡了没 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显卡了没 好了吗

已修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查查工作条件吧,医生看病都还得把把脉吧

关键是我这菜鸟把不好脉,虚心学习

网友:
上了bga  ,已修复。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
恭喜楼主了。。。笔记本和主板不一样看诊断卡的跑马 笔记本一般看电流 过不过内存机子不同电流大小也不同 如果判断不了过不过内存的话 你可以把内存拿下来加电试一下 然后在装上试试 比较一下两次的电流 你就知道过没过了

网友:
楼主最后是换显卡好的?

网友:
你在插上CPU后有CPU电压有没有出来  可能就是CPU电路的是  很明显应该就是往着路去查

网友:
这是戴尔1320的机器

网友:
修好了就要报出修好的方法,这样才能学习进步。

网友:
修好了就行,大热的天看到N卡就干不要犹豫,呵呵呵

网友:
显卡 干 大的电流

网友:
恭喜楼主你的显卡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
     这种问题看还能干到显卡去
  奇了

网友:
这本来就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还换什么U啊

网友:
写得不清不楚还来求助,哥看了蛋都疼

网友G:
很经典的显卡问题,,,CPU发热时正常的,看电流就大概猜出了哪里 问题,在具体测试各个测试点,应该很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经典的显卡问题,,,CPU发热时正常的,看电流就大概猜出了哪里 问题,在具体测试各个测试点,应该很好搞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我这菜鸟把不好脉,虚心学习

打波吧,看看是不过内存还是显卡,掉电或重启一般是芯片组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