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们帮帮忙

楼主(2012-10-02):
今天有一客户拿来一台acer  品牌主机过来修 是精英代做945主板 主板开不了机  我拆主板下来试了下开机电压正常 晶振也很正常  就压桥点  可以亮点 后来就给桥加焊  但加了结果也是一样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想找个高手教下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你压桥可以点亮,证明问题还是在桥这里,至于你说加焊了桥还是原故障的话,那就说明了一点你的桥没有做好,要么重新再做一遍,或者把桥拆下来重植。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了,既然加焊不行就换一个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