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引起电源牺牲

楼主(2012-10-02):
一台主机,网卡老是玩失踪,搬到我处一切正常,也可以看到网卡,我以为病毒作怪,重做了系统,升级软件时,让助手插上网线,这时意外发生退了,主机突然关机,并且闻到电阻烧糊的味道,迅速拔下电源,检查,没发现主板那里不正常,就重新插上电源开机,傻了:主板没反应了,检测了一下电源盒,完蛋了!心想主板不会坏吧,就令找一块电源上机,开机正常,还好主板没有报销,进入系统,再次插上网线,主机有一下关机了,心想坏了,不会电源又牺牲了吧,赶紧测了一下电源,还好没坏,就重新插回去开机正常,心想不会是网卡作怪吧!就另换了一块网卡,这次真的正常了,插网线不再关机了!这种问题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碰上啊!!!

网友:
那就换一个网卡啊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没见过

网友:
网卡上的隔离隔离器坏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是集成网卡吧?

网友:
网卡插座地方出问题了,一插就短路引起电源出问题。

网友:
网卡内部短路了把

网友:
感觉电源短路也会自己保护的,你的电源保护功能也太差了吧

网友:
原装电源,不插网线没问题,一查就关机!电源应该没问题,造成这么大电流,比较奇怪!!!

网友:
这接口也没能大电压啊

网友:
这块网卡就有问题。

网友:
真没见过这种怪问题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个,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真是鸿运滔天啊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你太幸运了!!!!

网友:
你的电源太差了,曾经主板下面接触到机箱 短路 引起电源开不了机。

解决主板问题后,一切正常。

网友:
做机房电脑维护多年,没遇到过。

网友:
必须是短路啊。另外电源也太差了吧。应该短路保护的。

网友:
一旦遭到雷击,网卡很容易坏掉的。

网友:
是啊    学习了 小小学生经验不足  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内部短路,换PCI的吧。

网友:
网卡上的隔离变压器坏了
同意楼主:
5.0
yitf
同意楼主:

网友:
注意啊!电源要有保护才好啊!安全第一!

网友(2013-02-20):
网卡坏,第一个电源是杂牌子!

网友:
电源的保护电路设计的不好!当网卡(一般是雷击后)短路了,就烧了!!!!!!!!!
电源 网卡 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