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 LA-3691P开机0.04 三秒后掉电 掉回待机

楼主(2012-10-02):
待机是没问题的,可以触发,,这个不知道从哪查  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主板坏了

网友:
没有图纸和你的测试结果,怎么给你思路了

网友:
检测下CPU供电

网友:
测一下内存电压

网友:
这是个别原件虚焊所致

网友:
这个机器感觉应该很好修的吧

网友:
开机看那组电压没出来 或不正常

网友:
开机掉电有好多原因可以导致的,没电压或主芯片在或者某原件坏了!

网友:
应该是缺少某组电压,好好查一下,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查sus电压s

网友:
是不是少电压 你一个一个看一下

网友:
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