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对于大侠们很容易,见笑

楼主(2012-10-02):
新手,刚刚才开始学习,望大侠指导。。。。
5VSB 与 PW+ 与 I/O芯片
PSON 与 PW+ 与 I/O芯片
这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请高手指教,见笑啦
芯片

网友:
是开机电路用吧!5VSB由ATX电源产生,为主板提供待机电压,有的PW+是由待机电压上拉提供的,当主板是通过I/O芯片开机时,按下PW+开关,I/O收到低电平信号,再由I/O发出的PS_ON信号其后级的三极管导通,将电源的PS_ON拉低,ATX电源开始输出5V,12V,3.3V等各路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