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5 奇怪问题

楼主(2012-10-02):
碰到一台东芝A205的机器· (美版) 拆开换了NEC电容 还是掉电  而且开机指示灯闪两下橙灯接着蓝灯再闪两下橙色    掉电   后来查出· 要插两条内存条 才可以·  不知道是怎么原因?

网友:
我知道IBM都是要认原装的,呵呵,东芝出这种问题没见到过

网友:
东西还有一款机子  一连接无线就蓝屏重启   后来确定是系统问题  郁闷的呀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次听说,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