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et不通电 12V 5V电压偏低

楼主(2012-10-02):
今日接到的这个机子有点怪,客户说刚不亮的时候还可以通下电,但是现在电都不通了,拆开一看,电容鼓包了三个,心中暗喜,换之,还是不通电。
然后再取下电路板测,12V 只有5V,5V只有一点几,把高压那边断开仍然是的样,求解

网友:
保险,整流桥,400V电容,电源IC,.........一个一个测啊

网友:
电源IC换了试下就知了吧,LG的机子都是电源IC的问题多

网友:
我也觉得是IC问题,苦于没有,决定放在一边了

网友:
电压不稳故障中电源芯片坏的较少

网友:
把电源IC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