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19寸显示器换驱动板后5分钟白屏

楼主(2012-10-02):
现代19显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雷击 换了驱动板后正常 试了5分钟后白屏 这个是上面原因呢

网友:
驱动板或程序问题

网友:
驱动板就是麻烦。。我换了很多的电源板和高压板。。。

驱动板换了两次都白屏。。我现在都怕了。。。

网友:
你在白屏的时候量下屏上有没5V电压就知道了呀